[产品应用] 电容式触摸按键功能选用哪一款芯源MCU?

楼主(2024-10-27):
电容式触摸按键功能选用哪一款芯源MCU?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A:
不知道芯源还有支持电容触摸的芯片呢?其实我觉得只要触摸的按键数量不多,可以用外置的芯片,更方便

网友B:
还是建议参考官方资料进行查看

网友C:
这个不如直接看选型手册呢,应该是有的

网友D:
你用外置的电容触摸芯片是否可以啊?

网友E:
我觉得你直接去官网的选型比较好吧

网友F:
随便选择,然后用外置的触摸芯片就完事儿了

网友G:
这个不清楚啊,感觉芯片应该是没有电容触摸功能吧

网友H:
你要多少路的触摸芯片方案啊?

网友I:
其实我觉得要是触摸数量不是很多,选择外置的触摸芯片更好吧,效果来说

网友J:
你还是直接看看官方的例程,看看是否有触摸方案吧

网友K:
一般芯源好像没有这方面的选项吧,也就是没有触摸方案吧

网友L:
用外置触摸芯片吧,稳定可靠而且还好用

网友M:
其实外置触摸芯片还是非常不错的

楼主:
外置触摸芯片都有哪些推荐?

网友N(2025-08-18):
引用 楼主:
外置触摸芯片都有哪些推荐?

SC02F/SC05B/SC09B这些外置触摸芯片都不错~

网友O:
根据你的需求,硬件设计选择合适的MCU型号。

网友P:
参考官方吧肯定适合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Q:
可以考虑芯源的CS32G030系列,它支持多达32个触摸通道,适合复杂应用。

网友R:
我推荐你查看芯源的MKL46Z系列,这款MCU集成了电容触摸功能,非常适合用于触摸按键设计。

网友S(2025-09-28):
用外置的电容触摸芯片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T(2025-11-10):
芯源半导体的 CW32F003 系列 MCU 比较适合实现电容式触摸按键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