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电机无感FOC 控制方案选型问题

楼主(2024-10-27):
芯源基础电控MCU选用哪一款MCU,支持FOC控制功能

网友A:
CW32F030、CW32F003和CW32L010等系列MCU均可,请根据应用需要选择合适的型号。

网友B:
建议CW32F030功能比较多

网友C:
FOC是一个电机控制技术,如何控制的话可以随便的吧

网友D:
芯源的芯片基本都是可以支持的,你主要是自己移植算法得会弄

网友E:
反正最好是考虑M4的内核,能比较好

网友F:
电机无感FOC控制方案的选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包括性能要求、成本、开发难度、生态系统支持等。

网友G:
电机类型也是选型的一部分啊,比如无刷直流电机(BLDC)或永磁同步电机(PMSM)。

网友H:
其实我觉得芯源的芯片一般都是可以支持的吧

网友I:
如果有三角函数计算单元或者有浮点运算比较好,不过芯源好像都没有

网友J:
还是考虑用高端一些的M4内核的芯片吧,比较靠谱

网友K:
传感器也要考虑,虽然无感FOC控制不需要位置传感器,但需要通过电流和电压信号来估算电机的位置和速度。

网友L:
无感FOC控制方案的选型需要综合考虑性能要求、硬件选型、软件选型、生态系统支持和成本考虑。

网友M:
建议使用外设比较多的MCU

网友N:
M4的内核性能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