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芯源MCU进入ISP模式的方法

楼主(2024-10-27):
目标芯片进入ISP 模式的方法
• 芯片有BOOT 脚的流程
--使芯片处于 RESET 状态
--向芯片的 BOOT 引脚提供高电平
--释放芯片的 RESET 状态
--芯片进入 ISP 模式
• 芯片无BOOT 脚的流程
--使芯片处于 RESET 状态
--向芯片的 RXD(SWDIO)提供 50KHz的方波
--释放芯片的 RESET 状态并延时 5ms
--芯片进入 ISP 模式

网友A:
芯源MCU进入ISP模式的方法主要通过控制BOOT0引脚的电平状态以及复位操作来实现

网友B:
确保目标MCU与上位机(如PC)之间的通信接口正确连接,通常使用串口或USB转串口线

网友C:
在BOOT0引脚设置为高电平后,对MCU进行一次复位或上电操作。这将使MCU从System区域启动,从而进入ISP模式

网友D:
在MCU进入ISP模式后,可以使用上位机软件通过UART或USB接口与MCU进行通信,并执行烧录操作

网友E:
都可以使用哪种上位机软件来通过UART或USB接口与MCU进行通信呢?

网友F:
将BOOT0引脚设置为高电平,这可以通过跳线帽、拨码开关、按键或其他控制器来实现。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将BOOT1引脚释放为低电平

网友G:
芯片无BOOT 脚直接修改硬件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