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普通的SG90舵机能持续工作多久?

楼主(2024-10-27):
比如用PWM控制一个偏激的SG90舵机,一直工作,那么可以工作多久?每天连续工作一个小时,能扛一年不?就是让它一直左右转动,带动东西摇摆。
有没有人用过这种应用?

楼主:
网上有说40万次的,这个40万次是什么?是从左到右再从右到左一个周期吗?

楼主:
就这个40万次是什么?

楼主:
如果是1秒一个周期,实际上可能比这慢。

可以工作110小时。

楼主:
看来我的应用没问题,可以扛个一年两年的。

网友A:
正常工作2年没问题。

网友B:
SG90 是一种常见的微型舵机,通常用于模型制作和机器人项目中。它的工作电压一般在 4.8V 到 6V 之间,扭矩为 1.8kg/cm,重量约为 9g。

网友C:
在机器人项目中,SG90 舵机可能用于控制机械臂或其他部件,但这些操作也是间歇性的。

网友D:
如果你需要一个能够长时间连续工作的舵机,建议选择专门设计用于连续工作的工业级舵机,这些舵机通常具有更好的散热设计和更长的寿命。

网友E:
SG90 舵机的设计并不是为了长时间连续工作,而是用于间歇性操作。长时间连续工作可能会导致舵机过热、磨损加剧,甚至损坏。

网友F:
正常来说,SG90 舵机在连续工作时,通常建议不要超过几分钟。长时间连续工作会导致电机和齿轮过热,可能会损坏内部组件。

网友G:
如果每天连续工作一个小时,SG90 舵机的寿命可能会显著缩短。通常情况下,SG90 舵机的寿命在几千次到几万次操作之间,具体取决于使用环境和操作频率。

网友H:
虽然 SG90 舵机不适合长时间连续工作,但在一些特定的应用场景中,人们仍然会使用它来实现一些简单的摇摆或旋转功能。

网友I:
在模型制作中,SG90 舵机通常用于控制模型的关节或部件,但这些操作通常是间歇性的。

网友J:
SG90 舵机不适合长时间连续工作,每天连续工作一个小时可能会显著缩短其寿命。

网友K:
如果你需要长时间连续工作的舵机,建议选择工业级舵机。

网友L(2025-09-22):
普通的 SG90 舵机不适合长时间连续工作。其内部采用塑料齿轮,长时间连续运转会导致过热、磨损加剧,甚至损坏。通常建议连续工作时间不要超过几分钟。如果每天连续工作 1 小时,其寿命可能会显著缩短,一般只能使用几个月到一年左右。

网友M(2025-11-03):
普通的SG90 舵机不适合长时间连续工作。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建议连续工作时间不超过几分钟。若强行长时间连续运转,会因过热导致磨损加剧,甚至损坏。如果每天连续工作 1 小时,其寿命可能缩短至几个月到一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