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NUCLEO-WB09KE收到了,STM32CubeProgrammer好像不支持

楼主(2024-10-27):
能识别到有开发板,但是点连接就报错,说没发现STM32目标。
这是正常的吗?用哪个软件可以操作读取和写入?

网友A:
调整一下boot跳线试试。WB09KE的例程里都没配DEBUG(SWD引脚),埋坑呀。调整启动方式可能解决。不行有个DA->Discover可能有用。

网友B(2024-11-28):
看到了解决方法,是进入低功耗了。能检测到ST LINK就问题不大。

网友C:
软件兼容性: STM32CubeProgrammer可能不支持对NUCLEO-WB09KE的直接编程。您可以尝试使用其他工具,如STMicroelectronics提供的其他编程工具或第三方工具如Keil uVision或IAR Embedded Workbench等。
驱动程序安装: 确保您的计算机上安装了适用于NUCLEO-WB09KE的适当驱动程序。有时驱动程序缺失或安装不正确会导致设备无法被识别。
连接方式: 如果您是通过USB连接开发板到计算机进行编程,确保使用了正确的连接方式(如SWD或JTAG),并且开发板的BOOT引脚设置正确。对于某些开发板,可能需要切换到特定的启动模式才能被编程工具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