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四轴飞行器螺旋桨参考设计用户指南,资料太强了

楼主(2024-10-27):
参考设计的主要特性如下:
• 三相电机控制功率级
• 采用双电流检测方法获得相电流反馈,用于提高性能
• 相电压反馈,用于实现无传感器反电动势控制或非零转速启动
• 直流母线电压反馈,用于过压保护
• ICSP连接器,用于使用 Microchip 编程器/调试器进行在线串行编程
• CAN 通信连接器

网友A:
是螺旋桨的驱动器吧

网友B:
这应该算是电调吧?

网友C(2025-09-15):
该指南聚焦四轴螺旋桨设计核心:先明确轴距、载重确定桨叶尺寸;按电机 KV 值匹配桨叶螺距,高 KV 配小螺距;解析材料(尼龙 / 碳纤维)对强度、重量的影响;给出安装对齐度、动平衡调试步骤,还含常见问题排查,助力用户高效完成适配性设计与优化。

网友D:
三相电机控制和双电流检测方法听起来很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