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IO驱动MOS方法

楼主(2024-10-27):
MOS管是电压驱动,MOS管开启最低驱动电压为3V~5V左右,不同型号MOS管驱动电压不同,一些小功率MOS管最低驱动电压为2.5V左右,单片机I/O口可以直接驱动,但是此时MOS管处于半导通状态,内阻很大,驱动小电流负载可以这么使用。大电流负载就不可以这么使用了,内阻大,管子的功耗过大,很容易烧毁MOS管。MOS管达到饱和状态所需驱动电压一般为6V~10V左右,3.3V的电压不足以直接驱动MOS管使其饱和。因此,可以在I/O口的输出端加一级三极管,使MOS管的驱动电压变高。举例说明,仅供参考,原理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光耦隔离那个好用吗

网友B:
学习一下,Multisim里面可以仿真吗?

网友(2024-11-27):
对NMOS和PMOS不是特别懂。

网友C:
有时候提高IO的驱动能力很重要。

网友D:
还有那种MOS对的,不知道如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