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简单实用的单片机CRC

楼主(2024-10-28):
单片机CRC快速算法是指在单片机上通过软件来实现的CRC计算算法,主要用于数据传输和存储中的数据正确性检验。CRC(循环冗余码)是一种常用的数据检验技术,广泛应用于测控及通信领域。CRC算法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在数据序列后附加一个检验码,从而构成一个总长为n=p+r位的二进制序列,其中p位二进制数据序列D=[dp-1dp-2......d1d0],r位二进制检验码R=[rr-1rr-2....r1r0]。检验码R是通过对数据序列D进行二进制除法取余式运算得到的。本文提供了两种实用的单片机CRC快速算法,一种适用于51系列等单片机,另一种适用于PIC单片机。这两种算法都使用查表和简单的异或运算等操作,计算过程相当简捷,而计算速度却很快。第一种算法是基于CRC-CCITT标准生成多项式G=x16+x12+x5+1,用于51系列单片机。该算法将数据序列和检验码组成一个多字节序列,然后使用递推运算的规律对多字节序列进行除法取余式运算。每一次递推运算都是对一个三字节序列的计算,可以采用查表的办法来简化计算过程。第二种算法是基于CRC-CCITT标准生成多项式G=x16+x12+x5+1,用于PIC单片机。该算法与第一种算法类似,但计算过程更加简洁。它也使用递推运算的规律对多字节序列进行除法取余式运算,每一次递推运算都是对一个三字节序列的计算。这两种算法都能够快速地实现CRC计算,满足单片机的需求。它们的计算速度快,且占用资源少,非常适合小型低成本的单片机系统。crc算法的实现需要具备一定的数学基础和编程能力。开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算法,并对其进行修改和优化,以满足不同的应用场景。在单片机系统中,CRC算法广泛应用于数据传输和存储中的数据正确性检验。例如,在串行通信中,CRC算法可以用于检验数据的正确性,以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在存储器中,CRC算法可以用于检验数据的正确性,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CRC算法是单片机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件,它能够确保数据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开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算法,并对其进行修改和优化,以满足不同的应用场景。

网友A:
这个如果用的话,是不是两边都要用。

网友B:
经常看到CRC,不知道如何用。

网友C(2024-12-07):
#include <stdint.h>

uint16_t crc16(const uint8_t *data, size_t len) {
    uint16_t crc = 0xFFFF;
    for (size_t i = 0; i < len; i++) {
        crc ^= (uint16_t)data[i];
        for (int j = 0; j < 8; j++) {
            if (crc & 0x0001) {
                crc >>= 1;
                crc ^= 0xA001;
            } else {
                crc >>= 1;
            }
        }
    }
    return crc;
}

网友D:
CRC算法基于一个特定的生成多项式G(x),通过二进制除法计算得到余数作为检验码。

网友E:
程序空间受限,需要更为精简的算法设计。

网友F:
简单实用的错误检测技术,用于验证数据传输或存储过程中的准确性。

网友G:
对于带有硬件CRC单元的单片机,应充分利用硬件资源,以提高计算效率和节省代码空间。

网友H:
CRC是不是查表法更好啊

网友I:
// CRC-16多项式
#define CRC16_POLY 0x1021

// CRC-16查表
static const uint16_t crc16_table[256] = {
    0x0000, 0x1021, 0x2042, 0x3063, 0x4084, 0x50A5, 0x60C6, 0x70E7,
    0x8108, 0x9129, 0xA14A, 0xB16B, 0xC18C, 0xD1AD, 0xE1CE, 0xF1EF,
    // ... 其他240个值 ...
};

// CRC-16初始化
uint16_t crc16_init(void) {
    return 0x0000;
}

// CRC-16更新
uint16_t crc16_update(uint16_t crc, uint8_t data) {
    return (crc << 8) ^ crc16_table[(crc >> 8) ^ data];
}

// CRC-16计算
uint16_t crc16_calculate(const uint8_t *data, uint16_t length) {
    uint16_t crc = crc16_init();
    for (uint16_t i = 0; i < length; i++) {
        crc = crc16_update(crc, data[i]);
    }
    return crc;
}

网友J:
常见的算法包括查表法和直接计算法。

网友:
在单片机程序中,你可以在数据发送前计算CRC,并将CRC值附加到数据末尾。接收方收到数据后,可以重新计算CRC并与接收到的CRC值进行比较,以验证数据的完整性。

网友K:
单片机CRC快速算法通过简化计算过程、预计算表格和优化编码策略,实现了高效且资源友好的CRC计算。

网友L:
#define POLYNOMIAL 0x07 // CRC-8标准多项式

uint8_t crc8(const uint8_t *data, size_t length) {
    uint8_t crc = 0xFF;
    for (size_t i = 0; i < length; ++i) {
        crc ^= data[i];
        for (int j = 0; j < 8; ++j) {
            if (crc & 0x80) {
                crc = (crc << 1) ^ POLYNOMIAL;
            } else {
                crc <<= 1;
            }
        }
    }
    return crc;
}

网友M:
通过对原始查找表进行分析,找到其中重复或可以预测的数据模式,并根据这些模式设计一种更紧凑的数据结构。

网友N:
单片机中的CRC(循环冗余校验)算法是一种常用的数据校验技术,用于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

网友O:
现在很多单片机都自带有硬件CRC单元,这为CRC的计算提供了硬件支持,可以大大提高计算速度,并节省代码空间

网友J:
实现CRC检验的关键是通过软件高效快速地完成CRC计算。

网友P:
这些算法不仅提高了数据处理的效率,还确保了通信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F:
在单片机系统中,CRC算法广泛应用于数据传输和存储中的数据正确性检验。

网友:
unsigned char crc8(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crc = 0x00;
    unsigned char i, j;
    for (i = 0; i < len; i++)
    {
        crc ^= data[i];
        for (j = 0; j < 8; j++)
        {
            if (crc & 0x80)
            {
                crc = (crc << 1) ^ 0x07;  // 根据生成多项式进行异或操作
            }
            else
            {
                crc <<= 1;
            }
        }
    }
    return crc;
}

网友Q:
在设计算法时,需要考虑单片机的性能和存储空间限制,选择适合的算法和参数。

网友R:
直接计算法是根据CRC算法的原理,通过循环和异或操作直接计算出CRC校验值。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不需要额外的存储空间,但计算速度相对较慢。

网友S:
查表法是预先计算出一个CRC校验值表,然后在计算时直接查表得到校验值。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计算速度快,但需要额外的存储空间来存储校验值表。

网友T:
CRC-8算法是一种简单的CRC算法,它使用8位的多项式进行校验。这种算法适用于数据量较小的情况,计算速度快,占用资源少。

网友U:
在使用CRC算法时,需要确保生成多项式和算法的一致性

网友V:
CRC-8算法通常用于较小的数据包,计算速度快,占用资源少。

网友I:
CRC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数据校验方法,它可以检测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是否发生了错误。

网友W:
CRC 是一种用于数据通信和存储系统中的错误检测技术。它的基本原理是通过多项式除法,将要发送的数据(看作一个多项式的系数序列)除以一个预先确定的生成多项式,得到的余数作为 CRC 校验码附加在数据后面一起发送。接收端用同样的生成多项式对收到的数据(包括原始数据和 CRC 校验码)进行除法运算,如果余数为 0,则认为数据传输或存储过程中没有错误,否则就表示数据出现错误。

网友Q:
采用递推运算和查表法,但更加注重资源的节省。

网友X:
简单实用的单片机CRC算法通过软件实现CRC计算

网友Y:
如果两次计算的CRC值不一致,则表明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发生了错误。

网友Z:
一般将 CRC 寄存器初始化为全 0 或者全 1。例如,在一个 8 位 CRC 计算中,我们可以将 CRC 寄存器初始化为 0x00。

网友AA:
接收方使用相同的生成多项式重新计算接收到的数据和附加校验码的CRC值。

网友AB:
在单片机应用中,CRC算法通常用于通信协议中,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

网友AC:
程序空间较大,适合使用查表和简单的异或运算。

网友AD:
CRC的核心是一个预定义的多项式,通常表示为二进制数。
常见的标准多项式有CRC-8、CRC-16、CRC-32等。

网友AE:
单片机CRC算法的实现方式主要有两种:直接计算法和查表法。

网友AF:
分析原始查找表,找出其中重复的或可预测的数据模式,并基于这些模式设计更紧凑的数据结构。

网友AG:
CRC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数据验证方法,用于检测数据传输过程中是否出现错误。

网友AH:
单片机中的CRC(循环冗余校验)是一种检测数据传输或存储错误的常用方法。实现CRC时,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多项式,并在接收端进行模2除法运算。操作简便,能提高数据通信的可靠性。使用CRC,数据传输更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