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NTC温度转换

楼主(2024-10-28):
NTC温度转换的无损压缩解压缩算法是一种针对单片机在进行温度转换时对调用的表格数据进行压缩的算法,该算法能有效降低存储空间的占用,解决了单片机A/D转换过程中遇到的表格数据量大、占用存储空间大的问题。在现代家电产品中,如冰箱、空调等,越来越多地使用了单片机进行控制。然而,单片机在选型时往往会选择能满足要求的最低配置,以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就导致在复杂的设计中,往往会出现内部FLASH空间不足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查表数据压缩算法,用于压缩温度转换时所需的表格数据,以降低FLASH空间的占用。

NTC,即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是一种随着温度上升电阻呈指数关系减小的热敏电阻。它在家电、汽车电子、医疗仪器、手机电池及充电电器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在设计如冰箱这样的高档家电时,可能会使用6~10只NTC,每个NTC都对应着特定的温度转换程序设计。由于NTC电阻值和温度变换成非线性关系,二者关系可以通过经验公式RT=RN×exp[B(1/T-1/TN)]来表示,其中RT是在温度为T时的NTC热敏电阻值,RN是额定温度为TN时的NTC热敏电阻值,B是材料常数,是温度T的函数。

在实际应用中,由于单片机性能和公式的偏差,不能直接由公式推算出所测温度,而查表法是一种简便可行的方法。以冷冻室温度传感器为例,温度测量范围为-40~40℃,共81个温度值,对应的A/D值为220~25,共196个。在处理时,将温度范围调整为0~80℃,并构建了相应的数组temp_f1来存储这些数据。

本文的查表算法是一种无损压缩解压缩算法,该算法通过一系列的压缩策略,减小了原始表格数据的体积,使得在资源有限的单片机内部仍然能够存储足够的数据来应对各种温度变化。虽然文档中未详细展开具体的压缩算法细节,但可以推测,算法可能涉及到了查找表的优化设计、数据的采样和插值技术、以及编码优化等方面的内容。

总结来说,NTC温度转换的无损压缩解压缩算法能够有效解决单片机在处理温度数据时的存储问题,它通过一种有效的压缩机制来减少内存的使用,这对于提升家用电器单片机程序的性能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压缩解压缩算法的应用,不仅可以节省成本,还能够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这对于物联网设备等对数据准确性要求极高的领域来说,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创新。

网友A:
需要手册,不同型号的手册上有相关的公式和查表方法。

网友B:
做电池充电保护。

网友C(2024-12-07):
NTC是一种随着温度上升电阻呈指数关系减小的热敏电阻。其电阻值和温度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

网友D:
无损压缩解压缩算法在单片机温度转换中的应用具有广阔的前景。通过减小存储空间的占用,可以降低单片机的成本

网友E:
NTC 对应特定温度转换程序设计,其电阻值和温度是非线性关系,可用经验公式 RT = RN×exp [B (1/T - 1/TN)] 表示。

网友F:
通过对查找表的结构和内容进行优化,减少冗余数据,提高存储效率。

网友G:
NTC温度传感器在多种电子设备中有广泛应用,其电阻与温度的关系是非线性的。

网友H:
这样是每颗芯片都有自己的参数吗?

网友I:
大量的查表数据会占用大量的存储空间,这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网友J:
对原始数据进行合理采样,去除冗余信息。
利用插值技术在必要时恢复精确值。

网友K:
通过对原始查找表进行分析,找到其中重复或可以预测的数据模式,并根据这些模式设计一种更紧凑的数据结构。

网友C:
不是存储每一个可能的A/D值及其对应的温度,而是选择性地保存一些关键点,并使用数学插值方法来估计两点之间的温度值。这减少了需要存储的数据量,同时保持了足够的精度。

网友L:
本文提出的查表算法是无损压缩解压缩算法,通过系列压缩策略减小原始表格数据体积,让资源有限的单片机内部能存储足够数据应对温度变化,虽未详细展开具体压缩算法细节,但推测可能涉及查找表优化设计、数据采样和插值技术以及编码优化等方面内容。

网友M:
在实际应用中,由于单片机性能和公式的偏差,无法直接通过公式推算出所测温度,因此查表法成为一种简便可行的方法。

网友N:
通过合理的采样策略和插值算法,减少所需存储的数据点,同时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网友D:
算法可能涉及到了查找表的优化设计、数据的采样和插值技术、以及编码优化等方面的内容。

网友O:
单片机选型常选最低配置,导致在复杂设计时内部 FLASH 空间易出现不足情况,尤其在面对像温度转换中表格数据量大、占用存储空间大的问题时更为凸显。

网友P:
这种无损压缩解压缩算法的实现,不仅能够有效减少单片机内部FLASH的占用,还能提高单片机处理温度数据的效率,对于家电产品中单片机的应用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网友Q:
NTC温度转换的无损压缩解压缩算法有效地解决了单片机在处理大量温度数据时面临的存储空间不足问题。通过综合运用多种技术和策略,该算法不仅实现了数据的精简存储,还确保了转换过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网友R:
NTC电阻值和温度变换成非线性关系,二者关系可以通过经验公式RT=RN×exp[B(1/T-1/TN)]来表示

网友S:
查表法通过预先构建一个包含温度和对应A/D值的查找表,在实际应用中只需根据测得的A/D值查找对应的温度即可。为了减少存储空间的占用,本文提出了一种无损压缩解压缩算法,该算法通过一系列的压缩策略,减小了原始表格数据的体积。

网友J:
单片机在选型时往往会选择能满足要求的最低配置,以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就导致在复杂的设计中,往往会出现内部FLASH空间不足的问题。

网友T:
单片机选型时倾向于低成本、低配置,导致内部FLASH空间有限。

网友U:
NTC温度转换的无损压缩解压缩算法是一种针对单片机在进行温度转换时对调用的表格数据进行压缩的算法,旨在解决单片机内部FLASH空间不足的问题。

网友V: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温度上升时电阻指数级下降。

网友W:
查表法 一种简便可行的方法。

网友X:
在查表法中,需要构建一个表格来存储不同温度对应的电阻值或A/D转换值。然而,对于大量的温度点和对应的A/D值,表格数据会非常庞大,占用大量的存储空间。

网友Y:
NTC电阻值与温度之间的非线性关系,需要通过查表法进行温度转换。

网友Z:
采用高效的编码方式,如变长编码或差分编码,进一步减小数据的存储空间。

网友AA:
仅存储相邻数据点之间的差异,而不是每个数据点的绝对值。对于有规律变化的数据集,这种方法可以显著减少所需存储的空间。

网友AB:
由于单片机性能和公式的偏差,直接由公式推算出所测温度存在困难。

网友AC:
需要综合考虑数据的精度、压缩比和算法的复杂度

网友AD:
减少不必要的数据点,采用更紧凑的数据结构。

网友AE:
查表法简单且高效,适用于资源受限的环境。

网友J:
如果应用程序允许一定的误差范围,可以通过适当地量化和舍入数据来减少其表示所需的位数,进而降低存储需求。

网友AF:
通过对原始表格数据的分析,找出其中的冗余信息和规律,进行优化设计。例如,可以通过插值法或拟合曲线来减少存储的数据点。

网友AG:
使用高效的编码方式(如霍夫曼编码、算术编码)减少数据大小。

网友I:
该算法通过优化设计查找表、采用数据采样和插值技术以及编码优化等手段,有效地降低了存储空间的占用,使得在资源有限的单片机内部仍能存储足够的数据来应对各种温度变化。

网友AH:
NTC温度传感器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设备中,电阻与温度的关系是非线性的。

网友D:
显著降低存储需求,提高单片机的存储利用率。
保证数据转换过程中的精度和无损性。

网友AI:
数据的采样和插值技术

网友AJ:
这是否意味着每个芯片都有自己的参数?

网友AK:
由于单片机的性能与公式的偏差,很难从公式中直接计算出实测温度。

网友AL:
使用高效的编码方法(如霍夫曼编码、算术编码)减少数据量。

网友AM:
由于MCU的性能与公式之间的偏差,很难从公式中直接计算出测得的温度。

网友AN:
NTC温度传感器可将电阻值随温度变化的特性转换为对应的温度值,通过电路设计和计算,实现温度精确测量与转换。

网友AO:
怎么实现无损压缩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