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热敏电阻测温c程序

楼主(2024-10-31):
热敏电阻是一种温度敏感的电阻,它的电阻值随温度变化而变化,可以用于温度测量。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可以利用NTC(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热敏电阻来测量温度。接下来,我们将详细介绍如何使用NTC热敏电阻进行温度测量,并给出与测量相关的C语言程序。

一、NTC热敏电阻工作原理

NTC热敏电阻是一种温度敏感的电阻,其电阻值与温度成反比,即随着温度的升高,电阻值不断下降。因为其温度特性比PTC(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热敏电阻更为稳定,所以在实际应用中,NTC热敏电阻被广泛应用于温度测量。

二、NTC热敏电阻的特性

1.温度特性曲线

NTC热敏电阻的特性可以通过其温度特性曲线来描述。一般来说,NTC热敏电阻的温度特性曲线如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NTC热敏电阻的电阻值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呈指数下降。随着温度的升高,电阻值的变化越来越明显。

2.灵敏度

NTC热敏电阻的灵敏度是指单位温度变化时电阻值的变化量。一般来说,NTC热敏电阻的灵敏度为1%~2%。灵敏度越高,NTC热敏电阻的温度测量精度越高。

3.阻值和使用温度范围

NTC热敏电阻的阻值一般在几百欧姆到几百千欧姆之间。在使用时需要注意选择合适的阻值范围。NTC热敏电阻的使用温度范围也需要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一般为-55℃~200℃。

三、NTC热敏电阻的应用

NTC热敏电阻广泛应用于温度测量中。在实际应用中,NTC热敏电阻可以与电阻分压电路结合使用,通过测量电压来计算温度。NTC热敏电阻也可以与有源器件(如运算放大器、比较器等)组成各种电路,在测量温度方面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

四、NTC热敏电阻的测温原理

利用NTC热敏电阻测温的原理是,当NTC热敏电阻受到外界温度影响时,其阻值会发生变化,从而引起电压的变化。利用这个变化,我们可以通过电压测量来确定温度的大小。

下面给出一个简单的测温电路图,其中R1为NTC热敏电阻,R2为一个已知的电阻,Ucc表示电源电压,Uout表示输出电压。根据电路原理,可以推导出下面的公式。

根据该公式,只要测量出Uout和已知的电阻R2,就可以通过计算获得NTC热敏电阻的电阻值,从而进一步获得温度的大小。

五、NTC热敏电阻测温的C语言程序实现

下面给出一个NTC热敏电阻测温的简单C语言程序。该程序通过调用AD转换函数实现了对NTC热敏电阻变化的检测,并通过算法计算出NTC热敏电阻的阻值和温度大小。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define R1 10000 // NTC热敏电阻额定电阻值
#define R2 10000 // 分压电阻额定电阻值
#define K 3435 // b值

int main()
{
float vol, r, tmp;

while(1)
{
vol = AD转换函数(); // 读取该通道的AD值,获得电压
r = R2 / ( (1024/vol)-1 ); // 通过分压电路获得NTC热敏电阻的电阻值
tmp = 1/ ( 1/298.15 + log(r/R1)/K ) - 273.15; // 通过阻值计算温度

printf("temperature is %d\n",(int)tmp); // 输出结果
}

return 0;
}

网友A:
玩过,测温度挺好的,比18B20那种便宜好驱动。

网友B:
廉价方案使用的,对精度要求不高的都可以。

网友C:
NTC用的蛮多的,电池保护上都是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