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在STM32上实现FTP客户端发送文件到服务器

楼主(2024-10-28):
在STM32上实现FTP客户端程序通常涉及使用TCP/IP协议栈来与FTP服务器通信。下面是实现FTP客户端的基本步骤,包括所需的库、代码示例和注意事项。

环境准备
开发环境:使用STM32CubeIDE或Keil uVision进行开发。
网络库:使用LWIP(轻量级IP)作为TCP/IP协议栈。
硬件:确保STM32开发板连接到网络,例如通过以太网或Wi-Fi模块。
步骤 1: 配置LWIP
在STM32CubeMX中配置LWIP:

开启LWIP:在“Middleware”下选择LWIP。
设置网络接口:根据使用的网络接口配置IP地址(静态或动态)。
生成代码:点击“Project”生成代码并打开IDE。
步骤 2: 实现FTP客户端
在项目中创建一个新的源文件,例如,并在其中实现FTP客户端逻辑。以下是FTP客户端的基本实现步骤:ftp_client.c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lwip/netdb.h"
#include "lwip/socket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定义FTP命令
定义FTP命令的宏和必要的全局变量。
#define FTP_SERVER_IP "192.168.1.100" // FTP服务器IP地址
#define FTP_USERNAME "your_username"    // FTP用户名
#define FTP_PASSWORD "your_password"    // FTP密码
#define FTP_PORT 21                      // FTP端口

int sockfd;
struct sockaddr_in server_addr;

连接到FTP服务器
int ftp_connect() {
    sockfd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if (sockfd < 0) {
        printf("Socket creation failed\n");
        return -1;
    }

    memset(&server_addr, 0, sizeof(server_addr));
    server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server_addr.sin_port = htons(FTP_PORT);
    inet_aton(FTP_SERVER_IP, &server_addr.sin_addr);

    if (connect(sockfd, (struct sockaddr *)&server_addr, sizeof(server_addr)) < 0) {
        printf("Connection to FTP server failed\n");
        return -1;
    }

    printf("Connected to FTP server\n");
    return 0;
}

发送FTP命令
编写一个函数来发送FTP命令。
void ftp_send_command(const char *cmd) {
    send(sockfd, cmd, strlen(cmd), 0);
}

接收FTP响应
编写一个函数来接收FTP服务器的响应。
void ftp_receive_response() {
    char buffer[256];
    int bytes_received = recv(sockfd, buffer, sizeof(buffer) - 1, 0);
    if (bytes_received > 0) {
        buffer[bytes_received] = '\0'; // 终止字符串
        printf("Response: %s\n", buffer);
    } else {
        printf("No response from server\n");
    }
}

登录FTP服务器
使用用户名和密码登录FTP服务器。
void ftp_login() {
    char cmd[256];
    snprintf(cmd, sizeof(cmd), "USER %s\r\n", FTP_USERNAME);
    ftp_send_command(cmd);
    ftp_receive_response();

    snprintf(cmd, sizeof(cmd), "PASS %s\r\n", FTP_PASSWORD);
    ftp_send_command(cmd);
    ftp_receive_response();
}

上传文件
实现上传文件的函数。上传文件需要切换到二进制模式并发送文件数据。
void ftp_upload_file(const char *filename) {
    // 发送 PASV 命令获取数据连接
    ftp_send_command("PASV\r\n");
    ftp_receive_response();

    // 解析响应以获取数据端口(省略具体解析代码)

    // 发送 TYPE I 命令切换到二进制模式
    ftp_send_command("TYPE I\r\n");
    ftp_receive_response();

    // 发送 STOR 命令开始上传
    char cmd[256];
    snprintf(cmd, sizeof(cmd), "STOR %s\r\n", filename);
    ftp_send_command(cmd);
    ftp_receive_response();

    // 打开文件并发送数据
    FILE *file = fopen(filename, "rb");
    if (file) {
        char data[1024];
        size_t bytesRead;
        while ((bytesRead = fread(data, 1, sizeof(data), file)) > 0) {
            send(sockfd, data, bytesRead, 0);
        }
        fclose(file);
    } else {
        printf("Failed to open file\n");
    }
    // 关闭数据连接
    // 发送完成响应
    ftp_receive_response();
}

关闭连接
在完成所有操作后,关闭连接。
void ftp_close() {
    ftp_send_command("QUIT\r\n");
    ftp_receive_response();
    close(sockfd);
}

步骤 3: 在主程序中调用FTP客户端
在主程序中调用以上函数进行FTP操作。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网络
    lwip_init();

    if (ftp_connect() == 0) {
        ftp_login();
        ftp_upload_file("local_file.txt");
        ftp_close();
    }
    // 其他代码...
    return 0;
}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46436890/article/details/143142855

网友A:
这个**太高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