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09KE测评】+故障解除与点灯

楼主:
收到板子后,发现识别不到目标芯片。

配套文档 mb2032-wb09-b02-schematic.pdf (7.78 MB)

跟网友交流后,怀疑是小板问题,通过万用表检测,发现是CN1的1和2引脚短路所致。对插座进行维修,大头针撬开,发现了短路的**,分离后,重新插入,已经可以检测到目标芯片了。

下载相关资源,在KEIL安装相关pack包。

点灯就是GPIO的翻转操作,所以找到示例目录
\STM32Cube_FW_WB0_V1.0.0\Projects\NUCLEO-WB09KE\Examples\GPIO\GPIO_IOToggle
打开MDK-ARM文件夹,启动工程(前提你已经安装了相关pack)
示例中仅使用了2颗LED,这里我们把3颗用户可编程LED都用上,显得炫酷。蓝色、绿色、红色
完善主函数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STM32WB0x HAL library initialization:
       - Systick timer is configured by default as source of time base, but user
             can eventually implement his proper time base source (a general purpose
             timer for example or other time source), keeping in mind that Time base
             duration should be kept 1ms since PPP_TIMEOUT_VALUEs are defined and
             handled in milliseconds basis.
       - Set NVIC Group Priority to 4
       - Low Level Initialization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Configure the peripherals common clocks */
  PeriphCommon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1- Enable GPIO Clock (to be able to program the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
  LD1_GPIO_CLK_ENABLE();
  LD2_GPIO_CLK_ENABLE();
  LD3_GPIO_CLK_ENABLE();

  /* -2- Configure IO in output push-pull mode to drive external LEDs */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Pin = LD1_PIN;
  HAL_GPIO_Init(LD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LD2_PIN;
  HAL_GPIO_Init(LD2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LD3_PIN;
  HAL_GPIO_Init(LD3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HAL_GPIO_TogglePin(LD1_GPIO_PORT, LD1_PIN);
    /* Insert delay 100 ms */
    HAL_Delay(100);
    HAL_GPIO_TogglePin(LD2_GPIO_PORT, LD2_PIN);
    /* Insert delay 100 ms */
    HAL_Delay(100);
    HAL_GPIO_TogglePin(LD3_GPIO_PORT, LD3_PIN);
    /* Insert delay 100 ms */
    HAL_Delay(100);
  }
  /* USER CODE END 3 */
}
编译,并下载程序,完美。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1
Load "GPIO_IOToggle\\GPIO_IOToggle.axf"
Erase Done.
Programming Done.
Verify OK.
Flash Load finished at 12:31:02
这个时候就看到蓝绿红三颗LED从左到右滚动点亮了。

网友A(2024-10-29):
我的板子LD5微亮,想要检查小板,很紧,怎么安全拔下来的?现象也是不识别

网友A:
原理图打不开啊有PDF格式的吗?我想看看CN5有一处短路,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板子LD5微亮,想要检查小板,很紧,怎么安全拔下来的?现象也是不识别 ...

两边交替,轻轻的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打不开啊有PDF格式的吗?我想看看CN5有一处短路,不知道对不对?

你去包装盒理那说明书上的网址下载原理图。然后看看。

网友A:
暂时搁置了,没看到底板的图,网上是SCHDOC格式的,打不开

网友B:
不知道蓝牙好用不,程序上使用复杂不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蓝牙好用不,程序上使用复杂不复杂。

还没试过。

网友C(2024-11-28):
不错,有时候要学会排查问题。

网友D:
ST的库函数写得好啊,每个系列都是相同的函数,如果操作IO就一样,方便移植程序啊。学会一套都搞定。

网友:
GPIO_NOPULL
上拉电阻还可以在任何模式下斗开启吗

网友E:
问题有时候不好解决,不知道这个板子怎么还分层了。

网友F:
这个电路板上的LINK好用不

网友G:
这个系列在我的PW上好像没看到。

网友E:
IO也是有时钟的啊?

网友H:
我们成功实现了STM32WB09KE的故障解除与点灯功能。测试结果表明,系统能够稳定地运行,并响应用户的指令。点灯功能能够正确地反映设备的工作状态和故障状态。如有任何问题和改进建议,欢迎联系技术支持团队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和指导。

网友I:
这个系列貌似跟其他的不太一样吧,板子为何分开的。

网友J(2024-12-31):
通过 GPIO 控制3颗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