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PWM模拟DAC的RC滤波器选值问题

楼主(2024-10-28):
使用PWM(脉宽调制)模拟DAC(数字到模拟转换器)电压时,RC滤波器的设计是关键,因为它将PWM信号的方波转换为平滑的直流电压。以下是电阻和电容取值的基本考虑,以及它们与PWM频率的关系:
1. RC滤波器的基本原理RC滤波器由一个电阻(R)和一个电容(C)组成,通常是一个低通滤波器。PWM信号经过RC滤波后,输出电压将是PWM占空比(Duty Cycle)所对应的平均值。
2. 取值原则
  • 时间常数:RC滤波器的时间常数(τ = R × C)决定了滤波器的响应速度。时间常数越大,滤波器对变化的响应越慢,输出电压的平滑度越高,但响应速度会降低。
  • PWM频率:PWM信号的频率应高于RC滤波器的截止频率(f_c),以确保PWM信号的高频成分被有效滤除。截止频率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通常,你希望选择PWM频率的10倍以上作为截止频率。
3. 取值示例假设你使用的PWM频率为1kHz:
  • 选择PWM频率的10倍作为截止频率,设定截止频率为10kHz。
  • 根据截止频率公式:

你可以选择一个电容值(如1μF),然后计算电阻:
  • 可以选择16Ω的标准电阻。
4. 实际应用中的考虑
  • 输出平滑度:如果输出波形仍然不够平滑,可以增大C或R,但要注意R的增大可能会导致输出响应变慢。
  • 负载影响:负载对RC滤波器的影响也需要考虑,可能需要根据实际负载调整R和C的值。
  • 元件容差:实际元件的容差也可能影响最终的输出电压。
总之,选择R和C时要在响应速度和输出平滑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并确保RC滤波器的截止频率适合你所使用的PWM频率。
当然举例子是方便计算,实际中一般取值更小的电容C,比如0.1uF或者0.01uF或者其他较小的值

网友A:
研究的比较透彻啊。我一般就用0.1u和10K挺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