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GPIO的高阻抗模拟和高阻抗数字是什么?

楼主(2024-10-28):
ps, se, COM, TI, ge, GPIO, IO
高阻抗模拟和高阻抗数字是GPIO驱动模式的类型。

高阻抗模拟:
此模式在重置期间设置,此状态可防止外部电压导致电流流入数字输入缓冲器。此状态用于浮动(打开)或模拟输入(例如SARADC)。

高阻抗数字:
此模式启用于数字输入缓冲区,用于数字输入。这种状态没有像电阻上拉/电阻下拉模式那样的上拉/下拉电阻。因此,必须避免输入中间电压。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架构TRM
更多信息

网友A:
数字和模拟一般是指电路类型,高阻抗模拟一般是指内部器件的阻抗大小

网友B:
适当添加上拉下拉电阻能够有效改善电路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