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A0硬件I2C的波特率/时钟要怎么配置

楼主(2024-10-28):
希望能把I2C的频率调低到10kHZ左右,有人知道应该怎么配置吗
官方库里的I2C波特率初始化代码,主要是根据结构体stc_i2c_init_t的三个参数【u32ClockDiv】【u32Baudrate】【u32SclTime】三个参数进行配置
static int32_t Master_Initialize(void)
{
    int32_t i32Ret;
    stc_i2c_init_t stcI2cInit;
    float32_t fErr;

    I2C_DeInit(I2C_UNIT);

    (void)I2C_StructInit(&stcI2cInit);
    stcI2cInit.u32ClockDiv = I2C_CLK_DIV128;
    stcI2cInit.u32Baudrate = I2C_BAUDRATE;
    stcI2cInit.u32SclTime = 1UL;
    i32Ret = I2C_Init(I2C_UNIT, &stcI2cInit, &fErr);

    I2C_BusWaitCmd(I2C_UNIT, ENABLE);

    return i32Ret;
}
在配置函数的注释里有说这几个参数的关系和计算方法,但还是看不太懂
下面是I2C_BaudrateConfig函数的注释,说要先计算DIV,计算方法是div = (I2cSrcClk/Baudrate/(Imme+2*Dnfsum+SclTime)
这里面的SCLTIME =(SCL rising time + SCL falling time)/period of i2c clock ,后面的这个I2C clock period是什么,指的是I2C Source Clock【PCLK3】的周期吗?还是说指的是其他?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Set the baudrate for I2C peripheral.
* @param [in] I2Cx                 Pointer to I2C instance register base.
*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the following: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17080]@ARG[/url] CM_I2C or CM_I2Cx:  I2C instance register base.
* @param [in] pstcI2cInit          Pointer to I2C config structure  [url=home.php?mod=space&uid=144993]@ref[/url] stc_i2c_init_t
*         @arg pstcI2cInit->u32ClockDiv: Division of i2c source clock, reference as:
*              step1: calculate div = (I2cSrcClk/Baudrate/(Imme+2*Dnfsum+SclTime)
*                     I2cSrcClk -- I2c source clock
*                     Baudrate -- baudrate of i2c
*                     SclTime  -- =(SCL rising time + SCL falling time)/period of i2c clock
*                                 according to i2c bus hardware parameter.
*                     Dnfsum   -- 0 if digital filter off;
*                                 Filter capacity if digital filter on(1 ~ 4)
*                     Imme     -- An Immediate data, 68
*              step2: chose a division item which is similar and bigger than div from @ref I2C_Clock_Division.
*         @arg pstcI2cInit->u32Baudrate : Baudrate configuration
*         @arg pstcI2cInit->u32SclTime : Indicate SCL pin rising and falling
*              time, should be number of T(i2c clock period time)
* @param [out] pf32Error           Baudrate error
* @retval int32_t
*         - LL_OK:                 Success
*         - LL_ERR_TIMEOUT:        Failed
*         - LL_ERR_INVD_PARAM:     Parameter error
*/

楼主:
顶顶 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A:
后面的这个I2C clock period是什么,指的是I2C Source Clock【PCLK3】的周期吗?还是说指的是其他?

针对你这个提问,我个人认为这个I2C clock period是PLCK3分频后的时钟,I2C的时钟默认是PLCK3/1不分频,最大是PCLK3/128分频

网友B:
直接甩代码。。。 你先把官方例程看完 你先把主频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甩代码。。。 你先把官方例程看完 你先把主频弄好

这个就是官方例程里的代码啊,就是因为看不明白才来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这个I2C clock period是什么,指的是I2C Source Clock【PCLK3】的周期吗?还是说指的是其他?

谢谢回复

网友C:
在HC32F4A0芯片上配置硬件I2C的波特率(时钟频率)时,需要根据系统时钟频率和所需的I2C时钟频率来计算分频系数。HC32F4A0的I2C模块支持多种时钟频率,包括标准模式(100kHz)、快速模式(400kHz)和高速模式(1MHz)。

网友D:
在HC32F4A0芯片上配置硬件I2C的波特率(时钟频率)时,需要根据系统时钟频率和所需的I2C时钟频率来计算分频系数,并配置相应的寄存器。

网友E:
首先,确定系统时钟频率(如HRC、LRC或外部晶振)。假设系统时钟频率为sys_clk。

网友F:
我觉得可以根据所需的I2C时钟频率(如100kHz、400kHz或1MHz),计算分频系数。分频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text{div} = \frac{\text{sys_clk}}{\text{I2C_clk} \times 2} ]其中:sys_clk 是系统时钟频率。I2C_clk 是所需的I2C时钟频率。

网友G:
配置I2C时钟分频器,根据计算出的分频系数,配置I2C时钟分频器。

网友H(2025-01-31):
新年好呀,新年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