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学习记录——模拟数字转换(二)

楼主(2024-10-28):
#申请原创#
ADC主从模式
一、简介
主从模式可以通过触发主机联动从机进行通道转换。主从模式以ADC1为主机,ADC2为从机。
主从模式时,普通通道的数据会共同存储于ADC1的普通数据寄存器(ADC_ODT)中。
二、功能
1.同时模式
此模式下,主机与从机必须使用相同的采样时间以及相同的序列长度,以避免主从之间失去同步。
注:相同的通道不可同时被多个ADC采样,所以禁止将相同通道安排在同时采样的序列位置。
(1)普通同时模式
当触发信号产生后,主机(ADC1)与从机(ADC2)同时转换普通通道
(2)抢占同时模式
当触发信号产生后,主机(ADC1)与从机(ADC2)同时转换抢占通道
2.抢占交错触发模式
当产生触发信号后,主机(ADC1)与从机(ADC2)轮流转换抢占通道
3.普通位移模式
(1)普通短位移模式
当触发信号产生后,主机与从机轮流转换普通通道,转换时序位移7个ADCCLK
注:
-此模式下,采样时间只能选择1.5个ADCCLK;
-此模式下,禁止抢占通道触发。
(2)普通长位移模式
当触发信号产生后,主机与从机轮流转换普通通道,转换时序位移14个ADCCLK
注:
-此模式下,采样时间只能选择小于14个ADCCLK;
-此模式下,禁止抢占通道触发,禁止与反复模式共用。
三、案例
1.功能
(1)介绍
使用普通同时模式同时采集adc1和adc2序列通道的信号。
(2)配置
adc1_channel0——PA0——3.3V;
adc1_channel1——PA1——1.5V;
adc2_channel2——PA2——1.5V;
adc2_channel3——PA3——0V;
2.步骤
①启用adc1的通道0和通道1;
②启用adc2的通道2和通道3;
③选择普通同时模式,配置adc1的通道序列采样时间
④添加dma请求;
⑤开启dma中断
⑥设置adc2的通道序列采样时间
⑦生成代码。
3.代码
main.c
#include "at32f403a_407_wk_config.h"
#include "wk_system.h"
uint16_t dma_complete_flag = 0;//dma传输完成标志
uint32_t adc_value[2] = {0};//adc总数据(32位)
uint16_t adc1_channel0 = 0;//通道0的adc值
uint16_t adc1_channel1 = 0;//通道1的adc值
uint16_t adc2_channel2 = 0;//通道2的adc值
uint16_t adc2_channel3 = 0;//通道3的adc值
int main(void)
{
wk_system_clock_config();
wk_periph_clock_config();
wk_nvic_config();
wk_timebase_init();
wk_dma1_channel1_init();
wk_dma_channel_config(DMA1_CHANNEL1,
(uint32_t)&ADC1->odt,
DMA1_CHANNEL1_MEMORY_BASE_ADDR,
DMA1_CHANNEL1_BUFFER_SIZE);
dma_channel_enable(DMA1_CHANNEL1, TRUE);
wk_adc2_init();
wk_adc1_init();
adc_ordinary_conversion_trigger_set(ADC1, ADC12_ORDINARY_TRIG_SOFTWARE, TRUE);
while(dma_complete_flag == 0);//等待dma传输完成
adc1_channel0 = (adc_value[0] & 0xffff);//adc数组第一个元素低16位的数据
adc1_channel1 = (adc_value[1] & 0xffff);//adc数组第二个元素低16位的数据
adc2_channel2 = ((adc_value[0] >> 16) & 0xffff);//adc数组第一个元素高16位的数据
adc2_channel3 = ((adc_value[1] >> 16) & 0xffff);//adc数组第二个元素高16位的数据
while(1)
{
}
}
at32f403a_407_wk_config.c
#include "at32f403a_407_wk_config.h"
void wk_system_clock_config(void)
{
crm_reset();
crm_clock_source_enable(CRM_CLOCK_SOURCE_LICK, TRUE);
while(crm_flag_get(CRM_LICK_STABLE_FLAG) != SET)
{
}
crm_clock_source_enable(CRM_CLOCK_SOURCE_HICK, TRUE);
while(crm_flag_get(CRM_HICK_STABLE_FLAG) != SET)
{
}
crm_pll_config(CRM_PLL_SOURCE_HICK, CRM_PLL_MULT_60, CRM_PLL_OUTPUT_RANGE_GT72MHZ);
crm_clock_source_enable(CRM_CLOCK_SOURCE_PLL, TRUE);
while(crm_flag_get(CRM_PLL_STABLE_FLAG) != SET)
{
}
crm_ahb_div_set(CRM_AHB_DIV_1);
crm_apb2_div_set(CRM_APB2_DIV_2);
crm_apb1_div_set(CRM_APB1_DIV_2);
crm_auto_step_mode_enable(TRUE);
crm_sysclk_switch(CRM_SCLK_PLL);
while(crm_sysclk_switch_status_get() != CRM_SCLK_PLL)
{
}
crm_auto_step_mode_enable(FALSE);
system_core_clock_update();
}
void wk_periph_clock_config(void)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DMA1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IOMUX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B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ADC1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ADC2_PERIPH_CLOCK, TRUE);
}
void wk_nvic_config(void)
{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NVIC_EncodePriority(NVIC_GetPriorityGrouping(), 15, 0));
nvic_irq_enable(DMA1_Channel1_IRQn, 0, 0);
}
void wk_adc1_init(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adc_base_config_type adc_base_struct;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0;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1;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crm_adc_clock_div_set(CRM_ADC_DIV_6);
adc_combine_mode_select(ADC_ORDINARY_SMLT_ONLY_MODE);
adc_base_default_para_init(&adc_base_struct);
adc_base_struct.sequence_mode = TRUE;
adc_base_struct.repeat_mode = FALSE;
adc_base_struct.data_align = ADC_RIGHT_ALIGNMENT;
adc_base_struct.ordinary_channel_length = 2;
adc_base_config(ADC1, &adc_base_struct);
adc_ordinary_channel_set(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239_5);
adc_ordinary_channel_set(ADC1, ADC_CHANNEL_1, 2, ADC_SAMPLETIME_239_5);
adc_ordinary_part_mode_enable(ADC1, FALSE);
adc_enable(ADC1, TRUE);
adc_calibration_init(ADC1);
while(adc_calibration_init_status_get(ADC1));
adc_calibration_start(ADC1);
while(adc_calibration_status_get(ADC1));
adc_dma_mode_enable(ADC1, TRUE);//使能adc的dma传输
}
void wk_adc2_init(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adc_base_config_type adc_base_struct;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2;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3;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crm_adc_clock_div_set(CRM_ADC_DIV_6);
adc_base_default_para_init(&adc_base_struct);
adc_base_struct.sequence_mode = TRUE;
adc_base_struct.repeat_mode = FALSE;
adc_base_struct.data_align = ADC_RIGHT_ALIGNMENT;
adc_base_struct.ordinary_channel_length = 2;
adc_base_config(ADC2, &adc_base_struct);
adc_ordinary_channel_set(ADC2, ADC_CHANNEL_2, 1, ADC_SAMPLETIME_239_5);
adc_ordinary_channel_set(ADC2, ADC_CHANNEL_3, 2, ADC_SAMPLETIME_239_5);
adc_ordinary_conversion_trigger_set(ADC2, ADC12_ORDINARY_TRIG_SOFTWARE, TRUE);
adc_ordinary_part_mode_enable(ADC2, FALSE);
adc_enable(ADC2, TRUE);
adc_calibration_init(ADC2);
while(adc_calibration_init_status_get(ADC2));
adc_calibration_start(ADC2);
while(adc_calibration_status_get(ADC2));
}
void wk_dma1_channel1_init(void)
{
dma_init_type dma_init_struct;
dma_reset(DMA1_CHANNEL1);
dma_default_para_init(&dma_init_struct);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DIR_PERIPHERAL_TO_MEMORY;
dma_init_struct.memory_data_width = DMA_MEMORY_DATA_WIDTH_WORD;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_enable = TRUE;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data_width = DMA_PERIPHERAL_DATA_WIDTH_WORD;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inc_enable = FALSE;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dma_init_struct.loop_mode_enable = FALS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_struct);
dma_flexible_config(DMA1, FLEX_CHANNEL1, DMA_FLEXIBLE_ADC1);
dma_interrupt_enable(DMA1_CHANNEL1, DMA_FDT_INT, TRUE);
}
void wk_dma_channel_config(dma_channel_type* dmax_channely, uint32_t peripheral_base_addr, uint32_t memory_base_addr, uint16_t buffer_size)
{
dmax_channely->dtcnt = buffer_size;
dmax_channely->paddr = peripheral_base_addr;
dmax_channely->maddr = memory_base_addr;
}
at32f403a_407_wk_config.h
#ifndef __AT32F403A_407_WK_CONFIG_H
#define __AT32F403A_407_WK_CONFIG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clude "at32f403a_407.h"
#define DMA1_CHANNEL1_BUFFER_SIZE 2
#define DMA1_CHANNEL1_MEMORY_BASE_ADDR (uint32_t)adc_value
void wk_system_clock_config(void);
void wk_periph_clock_config(void);
void wk_nvic_config(void);
void wk_adc1_init(void);
void wk_adc2_init(void);
void wk_dma1_channel1_init(void);
void wk_dma_channel_config(dma_channel_type* dmax_channely, uint32_t peripheral_base_addr, uint32_t memory_base_addr, uint16_t buffer_size);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at32f403a_407_int.c
#include "at32f403a_407_int.h"
#include "wk_system.h"
extern uint16_t dma_complete_flag;//外部变量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wk_timebase_handler();
}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if(dma_flag_get(DMA1_FDT1_FLAG) != RESET)
{
dma_flag_clear(DMA1_FDT1_FLAG);
dma_complete_flag = 1;//dma传输完成
}
}
4.现象
PA0接3.3V,PA1和PA2接1.5V,PA3接0V;
在DEBUG模式下,查看各通道的adc值。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文中如有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参考资料:
《RM_AT32F403A_407_CH_V2.06》的19模拟数字转换(ADC)https://www.arterytek.com/file/download/1995

网友A(点评):
文章字数未满800字,不予审核~

网友B:
文章的前几张图片是怎么搞的,是官方原版的还是自己制作的,非常精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章的前几张图片是怎么搞的,是官方原版的还是自己制作的,非常精美

谢谢,流程图是利用word文档画布绘制上色,但整体框架是参考了官方RM手册里的图,也算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