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在使用HAL库时,如果遇到串口读写冲突问题而不想修改HAL库本身

楼主(2024-10-29):
使用互斥锁或信号量
RTOS环境:如果你的项目使用RTOS,可以使用互斥锁(mutex)或信号量(semaphore)来保护串口读写操作。确保在进行串口读写时,其他任务不能同时访问。

中断禁用:在读写操作前后禁用中断,避免在读写过程中被打断。

状态机管理
状态标志:使用状态标志来管理读写过程。例如,可以设置一个标志位,表示串口当前是处于读模式还是写模式,确保在一个操作未完成时不开始另一个操作。

任务调度:将读写任务分开,确保只有一个任务在任意时刻对串口进行操作。

双缓冲区机制
使用双缓冲区:实现双缓冲区模式,一个缓冲区用于读取数据,另一个缓冲区用于处理数据。读取和处理在不同的时间进行,可以有效避免冲突。

楼主:
回调函数
使用回调机制:利用HAL库的回调函数,确保在数据接收完成后再进行下一步操作。通过设置接收完成的回调,避免在数据接收未完成时进行写操作。
5. 限制调用频率
控制调用频率:在程序中添加延时,避免在短时间内频繁调用读写函数。这种方法可以减少冲突的概率,但不一定能完全避免。

楼主:
检查错误和重试机制
错误处理:在每次读写操作后,检查返回状态。如果发现操作失败,实施重试机制。这样可以在发生冲突时自动处理。

楼主:
示例代码
以下是一个使用状态机管理的简单示例:

c

typedef enum {
    UART_IDLE,
    UART_READING,
    UART_WRITING
} UART_State;

UART_State uart_state = UART_IDLE;

void UART_Write(const uint8_t *data, uint16_t size) {
    while (uart_state != UART_IDLE);
    uart_state = UART_WRITING;

    // 调用HAL库写函数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data, size, HAL_MAX_DELAY);

    uart_state = UART_IDLE;
}

void UART_Read(uint8_t *data, uint16_t size) {
    while (uart_state != UART_IDLE);
    uart_state = UART_READING;

    // 调用HAL库读函数
    HAL_UART_Receive(&huart1, data, size, HAL_MAX_DELAY);

    uart_state = UART_IDLE;
}

楼主:
通过使用互斥机制、状态管理、双缓冲区等方法,可以有效避免在不修改HAL库的情况下解决串口读写冲突的问题。确保设计中有良好的状态管理和错误处理机制,是提高系统稳定性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