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NAND闪存性能

楼主(2024-10-29):
访问速度:NAND闪存通常具有较快的随机读写速度,特别是在写入较小的数据块时,速度可能优于SD卡。
数据传输速率:一些高性能的NAND闪存可以达到几百MB/s的读写速度,但这通常依赖于具体的NAND型号和接口标准。

楼主:
如果比较同等级的SD卡和NAND闪存,NAND闪存的读写速度在随机访问和小数据块操作上可能更快。而高性能的SD卡在连续读写大文件时也能表现出色。选择哪种存储介质还取决于具体应用的需求,比如速度、耐用性、存储容量、成本等因素。
建议根据具体需求进行测试,以确定最合适的存储解决方案。

网友A:
3D NAND通过多层堆叠的方式,显著提高了存储密度

网友B:
由于存储单元之间的连接更加紧密且路径更短,数据传输效率得以提高

网友C:
由于存储单元的布局更加合理,减少了数据丢失和位反转的风险

网友D:
不同类型的NAND闪存在耐用性上有所不同,但3D NAND技术整体上提升了它们的耐用性表现

网友E:
更高的可靠性意味着更长的使用寿命和更低的数据丢失风险

网友F:
NAND闪存的性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3D NAND技术的引入是提升性能的关键因素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更高的可靠性意味着更长的使用寿命和更低的数据丢失风险

SD卡的性价比通常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