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1的调试接口选择

楼主(2024-10-29):
如何在Keil和STM32CubeIDE中配置调试接口。

网友A:
一般无须特别配置,默认选择SWD接口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无须特别配置,默认选择SWD接口即可。

好的,谢谢版主,我这边那天是卡了。 我以为是出了问题,急的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