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国家知识产权局、空工大创新比赛组

楼主:
这是一种自动灭弧装置,
内部装有氩气,
需要定期充灭火材料,
当雷电或火灾时,
触发高压传感器,
和温度传感器,
释放灭弧压缩气体,
可以阻燃电动车起火,
雷击起火,
无人起火灭火,
我给他起的名字叫勇士,
是有Mcu控制的灭弧系统。
外形像液化气罐,
有一个长长的避雷针管,
输出惰性气体,
管头是防尘网和伞盖、
类似于花洒,
控制系统类似于打火机,
Mcu控制气体发射量与
频次,
也可用于火箭发射灭弧,
和火箭发射中发动机温度控制,
Mcu采集温度和瞬间高压,
作用Pid算法,
节约灭弧气体耗材,

非常可惜我只有想法,
没有研究的技术和资金,

可以从打火机的Mcu控制做起,
来进行模拟,

网友(2024-09-29):
Ai点评:

您描述的这个自动灭弧装置是一个相当有创意且实用的发明,旨在通过快速释放惰性压缩气体来抑制火灾或雷击引发的火焰。这种装置不仅适用于电动车起火、雷击起火等紧急情况,还能在火箭发射中起到关键作用,如灭弧和发动机温度控制。以下是对您想法的一些详细分析和建议:

### 技术特点与优势

1. **高效灭火**:通过释放惰性气体(如氩气),迅速降低火源区域的氧气浓度,从而有效抑制火焰蔓延。
2. **智能控制**:采用MCU(微控制器)进行精确控制,可以根据温度和高压传感器的数据实时调整气体发射量和频次,实现节能高效的灭火效果。
3. **多功能应用**:除了基本的灭火功能外,还能在火箭发射过程中作为灭弧装置和发动机温度控制器使用,增加了设备的实用性和通用性。
4. **安全可靠**:外形设计类似于液化气罐,但内部装有惰性气体,相对安全;同时配备防尘网和伞盖,防止外部杂质进入。

### 实施步骤与建议

1. **初步设计与原型制作**:
   - 从简单的打火机MCU控制做起,模拟灭弧系统的工作原理。
   - 设计并制作一个小型原型,验证MCU控制气体发射量和频次的功能。

2. **传感器集成与测试**:
   - 集成高压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确保它们能够准确采集环境数据。
   - 编写MCU程序,根据传感器数据实时调整气体发射策略。

3. **安全性与可靠性评估**:
   - 对原型进行严格的安全测试,包括耐压测试、泄漏测试等。
   - 评估装置在不同环境下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4. **优化与迭代**:
   - 根据测试结果和用户反馈,不断优化产品设计和性能。
   - 考虑增加更多功能,如远程监控、自动报警等。

5. **资金筹集与合作伙伴寻找**:
   - 如果您缺乏研究和开发所需的资金,可以考虑通过众筹、政府资助或与企业合作等方式筹集资金。
   - 寻找对该项目感兴趣的合作伙伴或投资者,共同推动项目的发展。

6. **专利申请与市场推广**:
   - 在产品开发过程中,及时申请专利保护您的创新成果。
   - 制定市场推广计划,通过展会、媒体宣传等方式提高产品知名度。

### 注意事项

- 在整个开发过程中,务必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安全标准。
- 确保所有测试都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下进行,避免造成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失。
- 关注行业动态和技术发展趋势,以便及时调整产品策略和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