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飞凌TLE9877使用Flash中的EEPROM写入数据

楼主(2024-10-29):
英飞凌TLE9877如何使用Flash中的EEPROM写入数据,大概每次写入几个字节的数据内容,还要能读取出来,我要怎么实现呢。

网友A:
flash中的eeprom是什么意思?你是要访问片内存储区么

TLE9877的FLASH不是有4kb的EEPROM空间吗,我现在需要向该空间内写入数据

网友B:
可不可以单独烧录EEPROM?

网友C:
直接读取对速率有要求嘛?

目前对速率没有要求

网友D:
Flash中的EEPROM这2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楼主:
我的理解是NVM内存模块(嵌入式闪存)中有4KB的可配置扇区,其中硬件集成支持EEPROM仿真,可以通过映射RAM集成EEPROM仿真,然后我们就需要使用这4KB写入数据。

网友E(2024-12-02):
建议查看TLE9877的官方数据手册和任何相关的应用指南。

网友F:
非常不错的分享,讲解很详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Flash中的EEPROM这2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flash中的eeprom是什么事件,如何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单独烧录EEPROM?

一般是可以单独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直接读取对速率有要求嘛?

要慢一些,加延时

网友G(2025-01-31):
TLE9877的Flash存储器可以通过页面擦除和字节编程来模拟EEPROM行为。

网友H:
模拟 EEPROM 存储区域,专门用于存储数据。通常,这部分区域不用于存储应用代码,避免影响程序的正常执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模拟 EEPROM 存储区域,专门用于存储数据。通常,这部分区域不用于存储应用代码,避免影响程序的正常执行。 ...

那读写时是字节还是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模拟 EEPROM 存储区域,专门用于存储数据。通常,这部分区域不用于存储应用代码,避免影响程序的正常执行。 ...

不存储代码程序,仅用于存储一些字节顺序还是可以的,有API函数可以按页写入数据,我认为是可以编写功能函数实现按字节写入,但是每次操作的好像还是一页数据,也就是128byte。

网友I(2025-04-29):
TLE9877 使用 Flash 存储器来模拟 EEPROM,您可以通过对 Flash 区域的直接读写操作来模拟 EEPROM 数据的存取。

网友I:
Flash 存储器中有一个区域专门用于模拟 EEPROM 功能。在每次写入数据时,Flash 存储器的内容会被更新,并且可以读取。

网友I:
一旦数据写入 Flash 区域,您可以使用读取命令从指定的 Flash 地址中读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