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8H单片机仿真调试EEPROM的问题。

楼主(2024-10-29):
,读出read_buf的值是2,程序应该是没问题。代码里面的0X0000和Memory窗口里的0X0000不是同一个位置。从哪里可以查看到EEPROM里面的数据。

网友A:
EEPROM的0地址肯定不是FLASH的零地址,他有个偏移地址的

网友B:
要读出来放在数组变量中才能看到吧

网友C:
写完就直接读取,中间不延时一会?不会有问题吗?

网友D:
这个需要注意,用的指令不同,地址不同(有一个偏移量)

网友E(2024-12-06):
有一说一 这个芯片真便宜 都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