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快速了解一下RS485

楼主(2024-10-29):
一、前言背景
        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一样,对通信协议的使用,到今天为止,熟悉的就只有串口、SPI这些;于是最近发奋图强,把CAN和MODBUS看了一遍,也顺带了解了RS485接口的一些知识,做个笔记记录一下。
二、常见接口划分
        在网络上可搜索的资料里面,RS485、RS232、RS422这三个接口似乎总会同时出现来做对比,他们的区别如下:图片摘自CSDN@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968864073470ef97f4856f500ce86874
三、RS485概述
    (1)简介
          RS485是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lectronic Industries Association,EIA)于1983年发布的串行通信接口标准,经通讯工业协会(TIA)修订后命名为 TIA/EIA-            485-A;是一种工业控制环境中常用的通讯协议。
    (2)特点
        ① RS485采用半双工工作方式,支持多点数据通信;
        ② RS-485采用平衡式发送和差分接收方式实现通信,由于传输线通常使用双绞线,又是差分输入,所以有极强的抗共模干扰能力;
        ③RS485的最远通讯距离可达1200米。
        ④RS485支持多节点,一般最高可达32个。
    (3)差分信号传输
        ①在差分信号中,逻辑0和逻辑1是根据两根信号线之间的电压差来表示的。
            逻辑0:两根信号线的电压差在-2V - -6V之间。
            逻辑1:两根信号线的电压差在+2V - +6V之间。
        ②在一般的情况下,只有通信距离超过300米时才会在开始端和结束端增加终端电阻。
        ③RS485为半双工通信,在进行收发互换时,应该给予相应的延时,否则容易出现收发不正常或者数据错误的现象。
(4)485芯片接口定义图
         533f4927ce7229ffeaf1a8c83ccd1bef
(5)485芯片基础电路原理图
         cc39d324596b8fce9e9f84b3dc793db1

欢迎各位大佬在评论区补充指导。

网友A:
RS485说到底就是串口

网友B:
RS485让串口的传输更稳定距离更远

网友C:
RS485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和物联网系统中的串行通信协议。它支持长距离、多节点通信,具有较好的抗干扰能力,适用于噪声环境下的通信。RS485采用差分信号传输,通过两根信号线(A线和B线)来传输数据,逻辑“1”表示为两根信号线之间的电压差为+2V至+6V,逻辑“0”表示为电压差为-2V至-6V。这种传输方式对于外部干扰有良好的抑制能力,可实现长距离和高噪声环境下的可靠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