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RS-485标准

楼主(2024-10-29):
1.1 RS-485中RS表示什么含义?
首先问一个小问题,RS-485,RS是代表什么含义,为什么不是RSS-485?其实RS是Recommended Standard的缩小,即推荐标准的意思。一个小知识点,言归正传。
1.2 什么是RS-485?RS-485(目前称为EIA/TIA-485)是通信物理层的标准接口,一种信号传输方式,OSI(开放系统互连)模型的第一级。 创建RS-485是为了扩展RS-232接口的物理功能,当然作为RS232的加强版,RS-485弥补了RS-232在通讯距离、通讯速率等方面的短板,具体差异后文我们专门介绍。
串行EIA-485连接是使用两根或三根电线的电缆完成的:一根数据线、一根带反转数据的电线,通常还有一根接地线。发射器和接收器通过22或24AWG实心线的双绞线电缆交换数据。

在工业与仪器仪表应用中,常常需要在距离很远的多个系统之间传输数据。RS-485总线标准是I&I应用中使用最广泛的物理层总线设计标准之一。RS-485的应用包括过程控制网络、工业自动化、远程终端、楼宇自动化(例如、暖通空调、保安系统)、电机控制和运动控制。
1.3 RS-485能传多远?大约 1200 米是 RS-485 通信中的最大电缆长度。但是,一般准则是线路长度(以米为单位)和数据速率(以每秒位数为单位)的乘积不应超过 108。
如下图所示,描述了常见的几种总线的传输速率与传输距离的关系:

1.4 信号特点RS-232信号采用单端信号传输方式,在复杂现场应用场景时会引入大量共模干扰。RS-485采用差分信号传输,可以有效解决RS-232共模干扰的问题。差分信号抗干扰的原理如下图所示:

RS-485信号的电平标准

网友A:
485其实挺麻烦的,虽然单个通讯都是非常简单,当个TTL一样,但是组网之后就要考虑阻抗,线阻等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