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软件Bug五种等级

楼主(2024-10-29):
搞嵌入式开发,一听到有 Bug 就很敏感。
那么,你知道Bug,也是分为多种等级吗?

楼主:
软件Bug等级
软件bug一般分为四种或五种等级,不同的软件领域,划分的可能略有差异,但大同小异。
一级(致命)Bug通常表现为:主流程无法跑通,系统无法运行,崩溃或严重资源不足,应用模块无法启动或异常退出,主要功能模块无法使用。
比如:1.内存泄漏;2.严重的数值计算错误;3.系统容易崩溃;4.功能设计与需求严重不符;5.系统无法登陆;6.循坏报错,无法正常退出。

楼主:
二级(严重)Bug通常表现为:影响系统功能或操作,主要功能存在严重缺陷,但不会影响到系统稳定性。
比如:1.功能未实现;2.功能存在报错;3.数值轻微的计算错误。

楼主:
三级(一般)Bug通常表现为:界面、性能缺陷。
比如:1.边界条件下错误;2.容错性不好;3.大数据下容易无响应;4.大数据操作时,没有提供进度条。
四级(提示)Bug通常表现为:易用性及建议性问题
比如:1.界面颜色搭配不好;2.文字排列不整齐;3.出现错别字,但是不影响功能;4.界面格式不规范。

楼主:
如果你不小心写了个一级(致命)bug,有可能被公司开除,严重者设置追究法律责任。

平时我们听到的删除跑路、软件bug给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楼主:
要想后期修复Bug轻松一点,还是要前期做足工作,明确需求、软件架构、模块化等一系列工作不能偷懒。

软件工程师很少有不忙的,但说实话,我们还是要尽量“边写边优化”,每天抽点时间优化一下自己代码,哪怕抽一点点时间完善一下代码注释也好。
优化自己代码,也是给自己后期修复bug减轻负担,同时,也是督促自己有一个良好的编码习惯。

肯定有人反驳,我哪有时间优化代码?这个没办法,时间都是自己挤出来的,没有时间优化,那只有后面花更多时间(更多精力)修复Bug。

网友A:
就怕那种运行很多次才能复现的,很难找问题

网友B:
前期做足工作,明确需求、软件架构、模块化等

网友C:
要想后期修复Bug轻松一点,还是要前期做足工作

网友D(2025-07-07):
确实,Bug的严重性不同,处理的优先级也不同。通常Bug分为五个等级:

网友E:
确实,Bug的严重性不同,对系统的影响也不同。通常我们会根据Bug的影响程度来划分等级。

网友F:
软件 Bug 通常分为五个等级:

致命(Critical):系统崩溃、数据丢失等导致无法使用;
严重(Major):核心功能失效,影响主要业务流程;
一般(Minor):非核心功能缺陷,不影响基本使用;
轻微(Trivial):界面显示异常等不影响功能的细节问题;
建议(Enhancement):优化建议或未达预期的功能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