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嵌入式C开发,全局变量越少越好

楼主(2024-10-29):
嵌入式开发,特别是单片机os-less的程序,最易范的错误是全局变量满天飞。
这个现象在早期汇编转型过来的程序员以及初学者中常见,这帮家伙几乎把全局变量当作函数形参来用。
在.h文档里面定义许多杂乱的结构体,extern一堆令人头皮发麻的全局变量,然后再这个模块里边赋值123,那个模块里边判断123分支决定做什么。
每当看到这种程序,我总要戚眉变脸而后拍桌怒喝。没错,就是怒喝。
不否认全局变量的重要性,但我认为要十分谨慎地使用它,滥用全局变量会带来其它更为严重的结构性系统问题。

楼主:
为什么全局变量要越少越好?
它会造成不必要的常量频繁使用,特别当这个常量没有用宏定义“正名”时,代码阅读起来将万分吃力。
它会导致软件分层的不合理,全局变量相当于一条快捷通道,它容易使程序员模糊了“设备层”和“应用层”之间的边界。写出来的底层程序容易自作多情地关注起上层的应用。
这在软件系统的构建初期的确效率很高,功能调试进度一日千里,但到了后期往往bug一堆,处处“补丁”,雷区遍布。说是度日如年举步维艰也不为过。
由于软件的分层不合理,到了后期维护,哪怕仅是增加修改删除小功能,往往要从上到下掘地三尺地修改,涉及大多数模块,
而原有的代码注释却忘了更新修改,这个时候,交给后来维护者的系统会越来越像一个“泥潭”,注释的唯一作用只是使泥潭上方再加一些迷烟瘴气。
全局变量大量使用,少不了有些变量流连忘返于中断与主回圈程序之间。
这个时候如果处理不当,系统的bug就是随机出现的,无规律的,这时候初步显示出病入膏肓的特征来了,没有大牛来力挽狂澜,注定慢性死亡。
无需多言,您已经成功得到一个畸形的系统,它处于一个神秘的稳定状态!
你看着这台机器,机器也看着你,相对无言,心中发毛。你不确定它什么时候会崩溃,也不晓得下一次投诉什么时候道理。

楼主:
全局变量大量使用有什么后果?
“老人”气昂昂,因为系统离不开他,所有“雷区”只有他了然于心。当出现紧急的bug时,只有他能够搞定。你不但不能辞退他,还要给他加薪。
新人见光死,但凡招聘来维护这个系统的,除了改出更多的bug外,基本上一个月内就走人,到了外面还宣扬这个公司的软件质量有够差够烂。
随着产品的后续升级,几个月没有接触这个系统的原创者会发现,很多雷区他本人也忘记了,于是每次的产品升级维护周期越来越长,
因为修改一个功能会冒出很多bug,而按下一个bug,会弹出其他更多的bug。在这期间,又会产生更多的全局变量。
终于有一天他告诉老板,不行啦不行啦,资源不够了,ram或者flash空间太小了,升级升级。
客户投诉不断,售后也快崩溃了,业务员也不敢推荐此产品了,市场份额越来越小,公司形象越来越糟糕。

楼主:
要问对策,只有两个原则
能不用全局变量尽量不用,我想除了系统状态和控制参数、通信处理和一些需要效率的模块,其他的基本可以靠合理的软件分层和编程技巧来解决。
如果不可避免需要用到,那能藏多深就藏多深。

如果只有某.c文件用,就static到该文件中,顺便把结构体定义也收进来;如果只有一个函数用,那就static到函数里面去;
如果非要开放出去让人读取,那就用函数return出去,这样就是只读属性了;
如果非要遭人蹂躏赋值,好吧,我开放函数接口让你传参赋值;实在非要extern侵犯我,我还可以严格控制包含我.h档的对象,而不是放到公共的includes.h中被人围观,丢人现眼。

如此,你可明白我对全局变量的感悟有多深刻,悲催的我,已经把当年那些“老人”交给我维护的那些案子加班全部重新翻写了。

楼主:
最后补充
全局变量是不可避免要用到的,每一个设备底层几乎都需要它来记录当前状态,控制时序,起承转合。但是尽量不要用来传递参数,这个很忌讳的。
尽量把变量的作用范围控制在使用它的模块里面,如果其他模块要访问,就开个读或写函数接口出来,严格控制访问范围。
这一点,C++的private属性就是这么干的,这对将来程序的调试也很有好处。
C语言之所以有++版本,很大原因就是为了控制它的灵活性,要说面向对象的思想,C语言早已有之,亦可实现。
当一个模块里面的全局变量超过3个(含)时,就用结构体包起来吧,要归0便一起归0,省得丢三落四的。
在函数里面开个静态的全局变量,全局数组,是不占用栈空间的,只是有些编译器对于大块的全局数组,会放到和一般变量不同的地址区。
若是在keil C51,因为是静态编译,栈爆掉了会报警,所以大可以尽情驰骋,注意交通规则就是了。
单片机的os-less系统中,只有栈没有堆的用法,那些默认对堆分配空间的“startup.s”,可以大胆的把堆空间干掉。
程序模型?如何分析抽象出来呢,从哪个角度进行模型构建呢?很愿意聆听网友的意见。
本人一直以来都是从两个角度分析系统,事件--状态机迁移图 和 数据流图,前者分析控制流向,完善UI,后者可知晓系统数据的缘起缘灭。
这些理论,院校的《软件工程》教材都有,大家不妨借鉴下。只不过那些理论,终究是起源于大型系统软件管理的,牛刀杀鸡,还是要裁剪一下的。

网友A:
一般来说是越少越好

网友B:
什么事情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因为少用全局变量就把软件搞得其复杂无比,现在st生成的代码就是这样,一个寄存器的赋值能给你整出七八个关联文件一屏幕的代码,完全是矫枉过正!

网友C:
尽量不要用来传递参数

网友D:
单片机os-less的程序,最易范的错误是全局变量满天飞。

网友E:
全局变量要越少越好

网友F:
最易范的错误是全局变量满天飞

网友G:
能不用全局变量尽量不用

网友H(2024-11-29):
全局变量一定要注意的

网友I:
垮函数之间还是全局变量好用啊

网友J(2025-07-15):
是的。全局变量易导致数据竞争、模块耦合,增加调试难度。应尽量用局部变量或封装为模块静态变量,提升代码可维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