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灵动的单片机有图形化的初始化工具吗

楼主(2024-10-29):
就是类似STM32CubeMX那种,可以配置时钟和外设的。并且生成的代码是使用LIB库做的,方便修改。

网友A:
暂时没有吧,我没有听说过,使用lib库写不是挺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时没有吧,我没有听说过,使用lib库写不是挺好的吗

嗯,是的,看来只能先熟悉一下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的,看来只能先熟悉一下库了。

感觉使用库很灵活的,太依赖图形化工具不太好,还是要熟悉寄存器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