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stm32h573vit3q芯片检测不到stlink下载

楼主(2024-10-29):
画了一块开发板,现在准备下载程序,结果发现检测不到stlink,我能确保stlink正常工作。用的是stlink v2

网友A:
不应该是检测不到ST LINK啊,因为不接芯片也可以检测到啊。你先确保你的ST LINK单独接电脑没问题。再考虑ST-LINK接STM32的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驱动有没有正常安装,或者驱动安装的不兼容,在st中文官网下载对应的驱动重新安装

网友C(2024-12-11):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D:
IDE设置有误

网友E:
重新安装或更新驱动程序。

网友E:
附近是否有电磁干扰源

网友E:
盗版ST-LINK?

网友F:
ST-LINK的供电,以及STM32H573VIT3Q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G:
检查复位电路是否能够正确放电。

网友H:
用示波器检查晶振的输出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I:
清除IDE中的任何错误配置或旧的项目设置,重新配置并尝试下载。

网友J:
ST-LINK本身可能有问题。

网友K:
用万用表检查这两个引脚在空闲状态下是否为高阻态

网友L:
如果您在使用STM32H573VIT3Q芯片时无法通过ST-LINK工具检测到芯片,可以尝试查查你的电路,尤其是电源部分

网友M:
检查硬件连接,确保ST-LINK调试器与芯片的连接正确无误。检查连接线是否牢固,是否有短路或断路的情况

网友N:
确认芯片型号和ST-LINK兼容性:确保您使用的ST-LINK调试器与STM32H573VIT3Q芯片兼容。某些早期版本的ST-LINK可能不支持较新的芯片型号

网友O:
检查电源和复位,确保芯片有足够的电源供应,并且复位电路正常工作。有时候电源不足或复位电路问题可能导致芯片无法被检测到

网友P:
最好是检查软件设置,确保您的开发环境(如STM32CubeIDE或类似的软件)正确配置为与STM32H573VIT3Q芯片兼容。检查目标芯片的选择是否正确,以及相关的调试设置是否配置正确

网友Q:
更新软件和驱动程序,确保您的开发环境和ST-LINK驱动程序是最新版本。有时候旧版本的软件或驱动程序可能会导致兼容性问题

网友R:
可以检查是否有其他外部因素干扰检测过程,例如其他设备的干扰、USB端口的问题等。尝试更换USB端口或使用其他电脑进行测试

网友S:
是不是你的芯片本身就没焊接好呢

网友T:
自己做的话,就要检测 一下电路设计了,看看设计的对不对

网友U:
你的IO接的都对不?比如说SWD接口都接对了没

网友V:
是ST-LINK链接不上芯片吧?

网友W:
如果目标芯片连接的复位电路有问题,或者如果电源不稳定,可能会导致芯片无法正常工作。检查 NRST 引脚和复位电路,确保没有问题。

网友X:
避免设置过高的时钟频率,这有时会导致连接失败。

避免设置过高的时钟频率,有时会导致连接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