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72 无法清除EXTI4_15_IRQn pending标志,导致无法进入stop模式

楼主(2024-10-29):
STM32F072 无法清除EXTI4_15_IRQn pending标志,导致无法进入stop模式

网友A(2024-12-31):
PR寄存器中的每一位对应一个外部中断线的挂起标志位,必须确保清除你感兴趣的中断。

网友B:
STM32F072无法清除EXTI4_15_IRQn的pending标志,从而导致无法进入Stop模式,通常是由于中断处理不当或硬件配置问题引起的

网友C:
EXTI4_15_IRQn的中断处理函数中,确保正确清除了Pending标志。

网友D:
检查中断优先级,确保EXTI4_15_IRQn的中断优先级设置合理,避免其他高优先级中断阻塞

网友E:
EXTI触发方式,一定确保EXTI的触发方式(上升沿、下降沿或双边沿)与硬件信号一致

网友F:
GPIO配置,确保GPIO引脚配置为输入模式,并且启用了EXTI中断

网友G:
使能EXTI中断,在NVIC中正确使能了EXTI4_15_IRQn

网友H:
在进入Stop模式之前,确保EXTI引脚已配置为唤醒源

网友I:
检查EXTI引脚是否有噪声或干扰信号,可能导致误触发

网友J:
引脚状态,确保EXTI引脚在进入Stop模式前处于稳定状态

网友K:
通过调试器查看EXTI寄存器的值,确认Pending标志是否被清除

网友L(2025-01-30):
无法进入stop模式还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