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25R3916芯片手册显示 NFC-V / ISO15693,高达53 kb/s;怎么设置?

楼主(2024-10-29):
将RFAL_BR_26p48修改为快速RFAL_BR_52p97后,无法识别标签,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25-01-25):
ISO15693默认用26.48 kb/s,改成52.97 kb/s时,标签也得支持这个速率才行,不然无法通信。

网友B:
快速模式需要在初始化时设置标签支持的高数据速率模式,可能是你没正确配置这个参数。

网友C:
检查一下你修改的RFAL_BR_52p97值是否和手册定义的一致,可能是参数设置有误。

网友D:
除了RFAL_BR设置,发送和接收的帧长度、CRC校验等也可能需要同步调整。

网友E:
高速模式下的调制深度可能不同,建议参考芯片手册里的具体配置步骤。

网友F:
试试在代码里用默认速率识别一次标签,然后再切换到高数据速率,看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G:
确认一下电源供电是否稳定,高速模式可能对供电和时钟精度要求更高。

网友H:
需要检查你的代码是否调用了正确的RFAL库函数,快速模式的配置可能需要单独启用。

网友I:
标签如果不支持快速模式(比如只支持26.48 kb/s),那即使你的芯片设置正确,也无法识别到。

网友J:
建议对比26.48 kb/s和52.97 kb/s模式的时序和寄存器配置,找出可能遗漏的设置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