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A52CEU6 BLE芯片使用STM32Cnbex生成的工程编译报错,求解决方法

楼主(2024-10-29):
STM32WBA52CEU6 BLE芯片使用STM32Cnbex生成的MDK5工程编译报错,求解决方法,感谢!错误如下:

网友A:
检查一下工程是否配置正确,另外你的KEIL版本是哪个,编译器选择的AC5还是AC6,这里需要用AC6.

网友B:
链接出错,可尝试使用不同版本的编译器编译。

网友C(2024-12-04):
检查STM32CubeMX版本是否支持STM32WBA52CEU6芯片

网友D:
可能是HAL库和CMSIS库与STM32WBA52CEU6不兼容吧

网友E:
外设的引脚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F:
IDE设置不正确

网友G:
检查时钟配置

网友H:
更新或重新安装工具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