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74HRTIM中断跳到硬件错误中断问题

楼主(2024-10-29):
各位大佬,我使用HRTIM配置了主定时器中断,为啥调试的跳转到硬件中断,进不去定时器中断
下面是我的初始化代码

网友A:
硬件中断的优先级可能高于定时器中断,导致系统优先响应硬件中断而忽略定时器中断

网友B:
可能是中断配置错误

网友C:
调试器与芯片之间的连接可能不稳定。

网友D:
查阅STM32G474的参考手册和HRTIM的相关文档

网友E:
原因很多,逐一排查吧

网友F:
中断向量表可能未正确初始化或配置。

网友G:
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可能导致中断响应延迟或丢失。

网友H:
硬件故障或连接问题

网友I:
可能是IDE与芯片兼容

网友J:
检查NVIC中的中断优先级设置,确保定时器中断的优先级不低于硬件中断

网友K:
项目配置可能存在错误,如时钟设置、外设初始化等。

网友L:
HRTIM输出信号的分辨率和准确度可能影响定时器的精度

网友M:
检查中断请求源和中断使能位是否正确配置。

网友N:
检查硬件连接和调试器配置是否与芯片兼容

网友O:
更新软件环境

网友P:
确保在初始化代码中调用了__HAL_HRTIM_MASTER_ENABLE_IT(&hhrtim1, pTimerCfg.InterruptRequests);来使能定时器中断

网友Q:
检查中断优先级设置

网友R:
在调试器中设置断点,逐步执行代码以检查中断是否被正确触发和响应。

网友S:
图像中提到的环境温度范围是20°C±5°C,如果实际工作环境超出这个范围,可能会影响定时器的精度和稳定性,从而导致无法正确触发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