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TouchGFX 的管理员访问权限

楼主(2024-10-29):
Touchgfx 团队,

Touchgfx 无法在我的 Win11 笔记本电脑上运行模拟器或生成代码。我发现touchgfx需要管理员权限才能在Win11中使用这些功能,但Win10不需要。由于我的笔记本电脑是工作用的,是公司提供的,所以我在Win11中没有管理员权限。

有计划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2024-12-31):
运行时可以使用兼容性设置,尝试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模拟器和代码生成工具。

网友B:
在Windows 11上运行TouchGFX时,如果由于缺乏管理员权限导致无法使用模拟器或生成代码,可以尝试联系IT部门获取临时权限

网友C:
联系公司IT部门,说明开发需求,申请临时管理员权限以完成TouchGFX的安装和配置

网友D:
解释TouchGFX需要管理员权限的原因(例如安装驱动、配置环境等),并承诺在完成开发后归还权限

网友E:
检查TouchGFX是否提供便携版(Portable Version),这种版本通常不需要管理员权限即可运行。将TouchGFX安装包解压到你的用户目录(例如 C:\Users\<用户名>\TouchGFX),然后直接运行

网友F:
Windows 11上安装虚拟机软件(如VMwareVirtualBox),在虚拟机中安装Windows 10Linux系统,然后在虚拟机中运行TouchGFX

网友G:
如果TouchGFX支持Linux环境,可以使用Docker容器运行TouchGFX,避免权限问题

网友H:
更改生成代码路径,在TouchGFX中,将生成代码的路径设置为用户目录(例如 C:\Users\<用户名>\Documents\TouchGFX_Projects),避免写入系统目录

网友I:
禁用管理员权限检查,如果TouchGFX有相关设置,尝试禁用管理员权限检查(需查看TouchGFX文档或配置文件

网友J:
使用命令行工具,如果TouchGFX提供命令行工具,可以使用命令行生成代码,避免依赖图形界面

网友K:
如果TouchGFX无法正常运行,可以考虑使用其他嵌入式GUI框架(如LVGLEmbedded Wizard等),这些工具可能对管理员权限要求较低

网友L(2025-01-30):
TouchGFX 的管理员访问权限

网友M: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后只能找 IT 部门帮忙开通临时管理员权限,不知道你那边是否能申请到?

网友N:
看样子Win11对权限管理更严格了,不知道官方有没有计划优化这种权限依赖。

网友O:
试过用便携版安装 TouchGFX 吗?有时候这样可以绕过管理员权限限制。

网友P:
可以考虑把项目移到虚拟机中运行,比如用带管理员权限的 Win10 虚拟机来解决问题。

网友Q:
你试过右键用“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打开吗?如果不能运行,可能还要让 IT 调整策略。

网友R:
我建议试试联系 ST 官方技术支持,他们可能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S:
在 Win11 上模拟器和代码生成确实有坑,我之前也卡了半天才搞定。

网友T:
公司的设备权限问题确实麻烦,不过如果是长期项目,找 IT 申请白名单也许值得一试。

网友U:
看网上有说通过更改 TouchGFX 的配置文件也能解决部分权限问题,不妨搜索看看。

网友V: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使用第三方模拟器或开发环境来代替 TouchGFX 的模拟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