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HAL_SPI_TransmitReceive超时的问题

楼主(2024-10-29):
关于 HAL_SPI_TransmitReceive 超时的问题。

目前,我们的程序中调用HAL_SPI_TransmitReceive时会发生超时。 (我们是主人)

导致 HAL_SPI_TransmitReceive 超时的因素有哪些?

网友A:
超时的话可能是线接触不良,数据格式协议没对上等等都会导致超时的,还有就是你的中断没设置好优先级也会这样

网友B:
硬件连接问题:检查SPI设备(如FLASH存储器、传感器等)是否正确连接,确保连接器的引脚没有短路或断路问题。检查连接器的接触是否良好。

SPI配置问题:确保在STM32CubeMX中正确配置了SPI的参数,包括SPI模式(主/从)、数据传输方向(双向/单向)、时钟速率等。错误的配置可能导致通信失败或超时。

数据格式和尺寸问题:检查发送和接收的数据格式是否正确,例如数据大小(字节数)、数据对齐等。确保发送的数据量不超过缓冲区大小,否则会导致超时错误。

中断配置问题:如果在中断中使用SPI通信,确保相关中断的优先级设置正确,并且没有禁用或延迟中断响应的情况。中断处理函数中的代码执行时间过长也可能导致SPI超时。

SPI时钟速率不匹配:确保主设备和从设备的SPI时钟速率设置匹配,如果速率不匹配可能导致通信失败或数据错误。

网友C: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D:
SPI的参数可能没有正确配置

网友E:
中断的优先级可能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C:
中断可能被禁用或延迟响应

网友F:
SPI时钟速率不匹配

网友G:
检查周围是否有电磁干扰

网友H:
SPI通信的时序不匹配,可能导致通信失败或超时。

网友I(2024-12-30):
如果 SPI 时钟的极性或相位与从设备不匹配,或者 SPI 时钟速率设置过快,数据传输可能会失败,导致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