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STM32WLE5 subGhz 频率偏移与电源电压降

楼主(2024-10-29):
在数据表的表 32 中,我们可以看到 TXDRP 参数,该参数描述了射频输出功率下降与电源电压的关系。

电源电压降是否也会导致射频频率偏移?

网友A(2025-01-25):
电源电压的确可能影响射频频率,晶振的稳定性会受到电压变化的影响,从而引起频率偏移。

网友B:
STM32WLE5应该用的是 TCXO(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器),如果电压稳定性不好,TCXO的频率精度也可能会受影响。

网友C:
电源电压波动可能会对内部 PLL 的锁相环稳定性造成影响,间接导致频率偏移。

网友D:
虽然数据表没直接提到频率偏移和电压的关系,但很多 RF 电路确实对电源质量要求很高。

网友E:
你可以试试用示波器监测电源电压,同时看射频输出频率是否有明显变化。

网友F:
电源电压降可能还会影响发射功率,进而间接对频谱特性和调制信号的准确性产生影响。

网友G:
如果电压降过快,可能会导致 MCU 的一些外围模块工作异常,频率也会因此出现偏移。

网友H:
建议用低纹波的 LDO 或者增加去耦电容来减小电源波动对射频的影响。

网友I:
如果需要高精度频率输出,还是建议对电源进行稳压优化,并增加电源噪声抑制措施。

网友J:
最保险的办法是对整机进行电源压降实验,同时测试射频性能,看看电压变化对频率的实际影响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