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55 Nucleo M7调试问题

楼主(2024-10-29):
我刚买了一块 NUCLEO STM32H755 板。

我正在编写一个简单的代码来测试该板,这是一种使 LED 1 闪烁的算法。

程序编译得很好,之后我在调试中仅针对M7内核进行了配置,但是当我对闪存进行编程时,st-link工作正常,但微控制器没有响应,它仍然是如果没有编程。

我已经在我的一位同学的板上尝试过这个算法,并且我已经验证了我的算法在他的板上可以正常工作。

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将主板退回商店吗?

请问您有什么建议给我吗?

网友A:
检查编程设置:

确保您使用的编程工具或软件没有配置错误。有时不同的IDE或编程软件可能需要不同的设置选项。
确保您的代码适用于NUCLEO STM32H755板的硬件配置。检查时钟设置、引脚配置等是否正确。

网友B:
可能是你的 NUCLEO STM32H755 板存在硬件故障

网友C:
确保 ST-Link 连接正确:检查 ST-Link NUCLEO 板的连接是否牢固,确保所有引脚都正确连接

网友D:
配置问题。可能是你在配置调试环境时出现了问题

网友E:
编程问题,可能是编程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导致程序没有正确烧录到芯片中

网友F:
建议NUCLEO 板有足够的电源供应,并且电源指示灯正常工作

网友G:
必须保证调试器配置正确:在调试配置中,确保选择了正确的调试器(ST-Link)和正确的目标芯片(STM32H755

网友H:
检查调试接口:确保选择了正确的调试接口(SWD JTAG

网友I:
在编程过程中,确保程序正确烧录到芯片中。你可以通过查看烧录日志来确认这一点

网友J:
其实我建议要保证芯片的启动配置正确,例如选择从内部 Flash 启动

网友K:
使用 STM32CubeProgrammer 进行烧录:尝试使用 STM32CubeProgrammer 工具进行烧录,看看是否能够成功

网友L(2024-12-06):
NUCLEO板的电源连接问题可能是

网友M:
检查ST-LINK与NUCLEO板之间的连接是否牢固,包括SWD接口(SWCLK和SWDIO)以及电源和地线。

网友N:
ST-LINK坏了吗

网友O:
检查代码和算法

网友P:
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Q:
ST-LINK的问题吧

网友R:
检查编程算法和设置是否正确,特别是针对M7内核的配置。

网友S:
编程环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