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电路中波纹如何产生

楼主(2024-10-29):
电路中波纹的产生原因在电路中,波纹通常指的是在直流(DC)电压上叠加的交流(AC)成分,这种现象在开关电源中非常常见。波纹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 开关器件的开关行为:在开关电源中,使用的开关器件(如MOSFET或双极性晶体管)在导通和截止时会产生开关过渡过程中的瞬态电流和电压波动,这些波动会反映在输出电压上,形成波纹。

  • 电容滤波器的限制:尽管电容可以用来滤除一部分噪声,但由于实际电路中的电感、电容和电阻等寄生参数的存在,电容滤波器不能完全消除所有的瞬态波动,导致输出电压上仍存在波纹。

  • 负载电流的变化:当负载电流发生快速变化时,输出电容需要充电或放电以维持输出电压的稳定,这个动态过程会在输出电压上产生额外的波动,即波纹。

  • 电磁干扰(EMI):电路中的电磁干扰也会导致波纹的产生。这些干扰可能来自于外部电磁场的耦合,或者是电路内部的高速开关操作产生的噪声。

  • 电路设计和布局:电路的设计和布局不当,如走线长度过长、布线过于密集,以及使用的材料等,都可能导致波纹的增加。
波纹的测量和抑制波纹的测量通常使用示波器进行,通过测量输出电压的峰-峰值(Peak-to-Peak)来评估波纹的大小。为了获得准确的测量结果,需要采取一些特定的措施,如实验室环境的控制、正确的接地和使用合适的探头等。
抑制波纹的方法包括:
  • 使用更高质量的开关器件:选择响应时间短、开关频率高的器件可以减少波纹的产生。
  • 增加滤波电容:增加输出端的滤波电容可以提高电路对瞬态波动的响应能力,从而减小波纹。
  • 优化电源输出调节电路:通过调整反馈环路参数和加入感性元件等方法可以改善波纹的抑制效果。
  • 电磁兼容(EMC)设计:采取措施减少电磁干扰,如使用屏蔽、滤波器和正确的布线,可以降低波纹的水平。
  • 优化电路板设计:改善电路板的布局和走线,减少不必要的寄生参数,可以有效减少波纹的产生。

通过上述方法,可以有效地控制和减少电路中的波纹,提高电源的整体性能和稳定性。

网友A:
纹波这个就是属于纯净的电源中掺杂了一些干扰,不过这种干扰可以通过电容和电感滤波,降低干扰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