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linkv2 使用什么类型的连接器?

楼主(2024-10-29):
像这样的stlinkv2 程序员使用的连接器的名称是什么?我可以使用用胶带粘在一起的单根电线,但希望有一种标准电缆或连接器类型能够比用胶带粘在一起的单头针连接得更好。

网友A:
一般来说都是叫牛角座吧

网友B:
这个连接器应该是20 JTAG/SWD 连接器

网友C:
你就搜索这个间距不就行吗,一般都是2.54间距的排针吧

网友D:
我觉得可以称呼为link调试器连接器这么叫呗

网友E:
其实你自己弄杜邦线就可以了

网友F:
你要是能拍照就好了,可以看看是哪款

网友G:
ST-Link V2使用的是USB连接器类型的连接器。ST-Link V2是一款用于STM8和STM32微控制器的仿真调试工具,通过USB接口与计算机相连,支持固件升级和程序调试等功能。因此,ST-Link V2的连接器类型为USB连接器。

网友H:
你这种就是需要杜邦线,或者叫跳线也行

网友I:
确实,你可能需要的就是那种逻辑分析仪那种调试线吧

网友J:
我觉得你就用杜邦线就行,然后用热缩管或者杜邦插头

网友K:
胶带黏在一起的不行,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