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B1RCT6控制器USB_DRD_FS中断问题

楼主(2024-10-29):
我正在使用 STM32G0B1RCT6

USB_CLK = 48MHZ
USB_DRD_FS---Host_Only_FS、
USB_HOST---海量存储主机类、
FATFS---USB 磁盘

USB中断---使能

如果将其设置为上述模式并进行操作,USB 会被识别,并且我 将 PB4 配置为输出,连接到绿色 LED。每当我将 USB 插入控制器时,绿灯就会出现,而每当我从控制器中拔出 USB 时,绿灯就会熄灭。所以USB检测成功,但 USB挂载/卸载功能不起作用。
与具有相同配置的 stm32f429zit6 配合使用效果良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static void USBH_UserProcess  (USBH_HandleTypeDef *phost, uint8_t id)
{
  /* USER CODE BEGIN CALL_BACK_1 */
  switch(id)
  {
  case HOST_USER_SELECT_CONFIGURATION:
  break;

  case HOST_USER_DISCONNECTION:
  Appli_state = APPLICATION_DISCONNEC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4, RESET);
  Unmount_USB();
  break;

  case HOST_USER_CLASS_ACTIVE:
  Appli_state = APPLICATION_READY;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4, SET);
  Mount_USB();
  Check_USB_Details();//check Space Details
  Scan_USB("/");//Scan for files and Directories
  Create_File("/ROOTFILE.csv");
  char csv_data[] = "Name, Age, Salary\n\nBerlin, 27, 60000\nAlice, 28, 55000\nAlbert, 32, 55000\n";
  Write_CSV_File("ROOTFILE.csv", csv_data);
  break;

  case HOST_USER_CONNECTION:
  Appli_state = APPLICATION_START;
  break;

网友A:
USB检测功能正常,但USB挂载/卸载功能不起作用。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原因是检查USB主机库配置

网友B:
确保USB主机库(USBH)的配置正确,特别是与挂载和卸载相关的回调函数

网友C:
检查FATFS配置,确保FATFS配置正确,特别是与USB磁盘相关的配置

网友D:
可以检查USB中断处理,确保USB中断处理函数正确处理挂载和卸载事件

网友E:
建议检查硬件连接,确保USB硬件连接正确,特别是USB电源和数据线

网友F:
可以检查USB主机库回调函数,确保USB主机库的回调函数正确处理挂载和卸载事件

网友G:
Unmount_USB() Mount_USB() 函数确保这两个函数正确实现,并且能够正确处理FATFS的挂载和卸载操作

网友H:
检查FATFS的初始化和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I:
确保FATFS在系统启动时正确初始化,并且FATFS的配置与USB磁盘的配置匹配

网友J:
确保USB中断处理函数正确处理挂载和卸载事件。检查是否有其他中断处理函数干扰了USB中断的处理

网友K(2024-12-06):
时钟配置差异

网友L:
FATFS库配置有问题吧

网友M:
重新检查并确保STM32G0B1RCT6的时钟配置正确,特别是USB时钟。

网友N:
是否存在硬件故障,如USB接口损坏、电源不稳定等。

网友O:
使用的USB主机库版本或配置可能与STM32G0系列不完全兼容。

网友P:
USB中断处理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Q:
更新或验证USB主机库

网友R:
如果可能,禁用低功耗模式或检查与USB相关的电源管理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