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标签连接器 CN10 进行 B-G474E-DPOW1 调试不起作用

楼主(2024-10-29):
我已经开始使用 B-G474E-DPOW1 (STM32G474RE)。目的是在定制设计中使用 G474。

我可以通过板载调试器很好地连接和使用该板,但我想使用 TAG-Connector 10 针接头(CN10,因为这是稍后目标板的计划),但在STM32Cube编程器。程序员输出::

13:36:00 : UR 连接模式由 HWrst 复位模式定义
13:36:00 : ST-LINK SN : 39FF6.....
13:36:00 : ST-LINK FW : V2J45S7
13:36:00 : 板 : --
13:36:00 : 电压 : 0.06V
13:36:00 : 错误:找不到 STM32 目标!如果您的产品嵌入了调试身份验证,请使用调试身份验证执行发现

我已按照 UG 中的步骤禁用板载 STLINK-V3E(第 9.2 节 STLINK-V3E 物理断开连接),并且我使用带有 Tag-Connect 适配器和电缆的外部 ST-LINK/V2 ISOL (TC2050-ARM2010适配器和 TC2050-IDC 电缆)

JP6 - 已连接,STLK NRST -> 接地
SW1,八进制,所有不活动即切换
JP7 - 已删除
电路板由 CN3 供电且 LD6/LD7 亮起,符合预期
我是否需要做其他事情或者我误解了什么才能允许我以这种方式进行调试?

网友A: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你已经按照步骤禁用了板载STLINK-V3E,并使用外部ST-LINK/V2 ISOL进行调试。建议你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B:
确认TAG-Connector 10针接头(CN10)与外部ST-LINK/V2 ISOL的连接正确,包括VCCGNDSWDIOSWCLK等引脚

网友C:
确保使用的Tag-Connect适配器和电缆(TC2050-ARM2010适配器和TC2050-IDC电缆)是完好无损的,并且连接稳固

网友D:
确保STM32G474RECN3供电,并且LD6/LD7亮起,这表明电源供应正常

网友E:
STM32G474RE的工作电压范围是1.7V3.6V,确保电源电压在这个范围内

网友F:
你提到JP6已连接,STLK NRST -> 接地,这是正确的配置

网友G:
JP7已移除,这也是正确的配置

网友H:
SW1的所有开关都处于不活动状态,这也是正确的配置

网友I:
STM32CubeProgrammer中,确保选择了正确的连接方式(如SWD

网友J:
确保ST-LINK/V2 ISOL的固件是最新的,如果不是,请更新固件

网友K(2024-12-11):
估计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L:
检查SW1的所有开关是否处于不活动状态。

网友L:
更新调试软件固件

网友L:
调试软件与B-G474E-DPOW1开发板是否兼容

网友M:
检查外部调试设备与CN10之间的连接电缆是否牢固,没有松动或断裂。

网友N:
禁用板载调试器

网友O:
检查电源供应是否正常

网友P:
这个问题通常是由于调试连接不正确、目标板电压不足或一些硬件配置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