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 ST-LINK 实用程序用 Klipper.bin 刷新 STM32F405xx,现在根本无法连接 - 求助!

楼主(2024-10-29):
我正在尝试“kliperize”我的 FlashForge Creator Pro 2 (FFCP2) 3D 打印机,该打印机使用 STM32F405xx MCU。我能够使用 ST-LINK 实用程序和 ST-LINK 模块连接到它(有关 此主题的帖子,请参阅此链接)。借助 ST-LINK 实用程序,我能够显示并捕获 MCU 的整个 1MB 内存,以便妥善保存,以防我想要恢复原始固件,但现在我无法再使用 ST-LINK 连接到 MCU LINK 实用程序或 ST32MCubeProgrammer。我检查并仔细检查了我的 USB 电缆和 ST-LINK 连接,重新启动并重置 FFCP2 打印机,但似乎没有任何效果。

我是否成功“变砖”了我的 FFCP2 打印机?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固件有问题啊?导致的

网友B:
确保你使用的Klipper.bin文件是针对STM32F405xx微控制器的正确版本。如果固件不兼容,可能会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C:
Klipper固件可能配置错误,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启动或进入调试模式

网友D:
确保ST-LINKSTM32F405xx的连接正确,包括VCCGNDSWDIOSWCLK等引脚

网友E:
电源问题,确保STM32F405xx有稳定的电源供应。如果电源不稳定,可能会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F:
调试接口配置,确保STM32F405xx的调试接口(如SWD)配置正确。如果配置错误,可能会导致无法连接

网友G:
复位引脚配置,确保复位引脚配置正确,以便在刷新固件后能够正常启动

网友H:
ST-LINK固件版本,确保ST-LINK的固件版本是最新的,旧版本的固件可能不支持某些功能或设备

网友I:
ST-LINK驱动问题,确保ST-LINK的驱动程序已正确安装,并且与操作系统兼容

网友J(2025-06-04):
学习了 没使用过这个 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