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h7系列硬件资源

楼主(2024-10-29):
GD32H7xx系列设备有三个电源域,包括VDD / VDDA域,0.9 V域和备份域。VDD / VDDA域由电源直接供电。GD32H7xx系列内嵌入了LDO和低功率开关电源降压稳压器(SMPS降压稳压器),用来为0.9V域供电。在备份域中有一个电源切换器,当VDD电源关闭时,电源切换器可以将备份域的电源切换到VBAT引脚,此时备份域由VBAT引脚(电池)供电。USB部分有专门的外部供电引脚和电压调节器,可以输入5 V电源供电或3.3 V电源供电。

网友A:
就是GD32H7是支持5V的了吗?还是只是USB支持5V,而且内部直接转到3.3V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GD32H7是支持5V的了吗?还是只是USB支持5V,而且内部直接转到3.3V的呀?

整个供电还是3.3V,5V会有问题的

网友B:
GD32H7xx系列设备有三个电源域,包括VDD / VDDA域,0.9 V域和备份域。

楼主:
引用 网友B:
GD32H7xx系列设备有三个电源域,包括VDD / VDDA域,0.9 V域和备份域。

是的呢,你玩过这个硬件平台吗?GD32H7xx系列设备有三个电源域相比其它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网友C:
该系列包含4个I2C接口,适用于多设备间的短距离通信

网友D:
对于音频应用,GD32H7系列提供了4个I2S接口

网友E:
GD32H7系列具有三个电源域,包括VDD/VDDA域、0.9V域和备份域,为不同的外设提供稳定的电源

网友F:
:GD32H7系列配备了2个采样率高达4MSPS的14位ADC,适用于高速数据采集

网友G:
有一个采样率高达5.3MSPS的12位ADC,满足不同精度需求的应用场景

网友H:
GD32H7系列的EXTI管理着25个中断/事件线,每个都可以单独配置为中断或事件

网友(2024-11-28):
https://bbs.21ic.com/icview-3414532-1-1.html

网友:
QFP封装的0.9V域还是只能外部供电吗https://bbs.21ic.com/icview-3414532-1-1.html

网友I(2025-01-31):
在备份域中有一个电源切换器,当VDD电源关闭时,电源切换器可以将备份域的电源切换到VBAT引脚,此时备份域由VBAT引脚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