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STM32实现对电机的PID控制

楼主(2024-10-29):
在嵌入式系统中,对电机进行精确控制是一项常见而重要的任务。PID(比例-积分-微分)控制算法因其简单、高效而被广泛应用于电机控制领域。本文将详细介绍如何使用STM32微控制器实现对电机的PID控制,包括位置式PID和增量式PID。

PID控制算法基础
PID控制算法是一种线性控制算法,它通过调整系统的偏差(期望值与实际值之差)来实现对系统的控制。PID控制器由三个部分组成:

比例(P):比例环节直接对偏差进行放大,偏差越大,控制作用越强。
积分(I):积分环节对偏差进行累积,可以消除系统的静差。
微分(D):微分环节对偏差的变化率进行预测,可以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和稳定性。
硬件准备
STM32F103C8T6开发板
直流电机及驱动器(如TB6612)
编码器(用于速度和位置反馈)
连接线
软件配置
使用STM32CubeMX配置ADC、定时器和GPIO:

配置ADC:用于读取编码器的信号,获取电机的当前位置或速度。
配置定时器:用于生成PWM信号,控制电机的转速。
配置GPIO:用于与电机驱动器和编码器的连接。
代码实现
1. 初始化代码
首先,初始化STM32的相关外设。

#include "stm32f1xx_hal.h"

ADC_HandleTypeDef hadc1;
TIM_HandleTypeDef htim1;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ADC1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TIM1_Init(void);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ADC1_Init();
    MX_TIM1_Init();

    // 初始化PWM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HAL_TIM_PWM_Stop(&htim1, TIM_CHANNEL_1);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0;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1,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HAL_TIM_PWM_Start(&htim1, TIM_CHANNEL_1);

    while (1) {
        // PID控制循环
    }
}

static void MX_TIM1_Init(void) {
    TIM_ClockConfigTypeDef sClockSourceConfig = {0};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htim1.Instance = TIM1;
    htim1.Init.Prescaler = 0;
    htim1.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1.Init.Period = 999;
    htim1.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1.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HAL_TIM_Base_Init(&htim1);

    sClockSourceConfig.ClockSource = 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htim1, &sClockSourceConfig);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1, &sMasterConfig);
}

static void MX_ADC1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1;
    HAL_ADC_Init(&hadc1);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0;
    sConfig.Rank = 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1CYCLE_5;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

2. PID控制函数
实现位置式PID控制函数。

typedef struct {
    float Kp;
    float Ki;
    float Kd;
    float target;
    float actual;
    float error;
    float prev_error;
    float integral;
} PID_TypeDef;

void PID_Init(PID_TypeDef *pid, float Kp, float Ki, float Kd, float target) {
    pid->Kp = Kp;
    pid->Ki = Ki;
    pid->Kd = Kd;
    pid->target = target;
    pid->actual = 0;
    pid->error = 0;
    pid->prev_error = 0;
    pid->integral = 0;
}

float PID_Calculate(PID_TypeDef *pid) {
    pid->error = pid->target - pid->actual;
    pid->integral += pid->error;
    float derivative = pid->error - pid->prev_error;
    float output = pid->Kp * pid->error + pid->Ki * pid->integral + pid->Kd * derivative;
    pid->prev_error = pid->error;
    return output;
}

3. 主循环中的PID控制
在主循环中,使用PID控制函数来调整电机的PWM占空比,实现对电机位置的控制。

PID_TypeDef motor_pid;
uint16_t pwm_value;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ADC1_Init();
    MX_TIM1_Init();

    PID_Init(&motor_pid, 0.1, 0.01, 0.01, 1000); // 初始化PID参数

    while (1) {
        // 读取编码器值作为电机的实际位置反馈
        motor_pid.actual = HAL_ADC_GetValue(&hadc1);
        // 计算PID输出
        pwm_value = PID_Calculate(&motor_pid);
        // 限制PWM值的范围
        if (pwm_value > 999) pwm_value = 999;
        if (pwm_value < 0) pwm_value = 0;
        // 设置PWM占空比
        TIM1->CCR1 = pwm_value;

        HAL_Delay(10); // 简单的循环延时
    }
}

注意事项
PID参数调整:PID的Kp、Ki、Kd参数需要根据实际系统进行调整,以达到最佳的控制效果。
编码器反馈:编码器的反馈值需要与电机的实际位置相对应,可能需要进行适当的比例转换。
系统稳定性:在调整PID参数时,要注意系统的稳定性,避免出现过调和震荡。
通过上述步骤,我们可以在STM32上使用HAL库成功实现对电机的PID控制。这为开发需要精确电机控制的嵌入式系统提供了基础。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66608063/article/details/143223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