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I2C 奇怪的行为,SDA 先于 SCL 变高

楼主(2024-10-29):
I2c, sd, BSP, ST, STM
 我在 stm32f4 上实现 i2c 来读取 as5600 磁编码器。一切都完美运行了一段时间,然后 I2C 卡住了,我检查并看到启动生成后,sda 转换时 scl 仍然很低。 我检查了很多次,每次都发生同样的事情。

网友A(2024-12-31):
可能是I2C时钟未正确使能

网友B:
检查I2C的配置

网友C:
AS5600的I2C地址冲突

网友D:
中断和DMA配置问题?

网友E:
检查电源和接地

网友E:
电源不稳定或接地不良可能会导致通信故障。

网友E:
尝试复位STM32F4或AS5600,以清除可能存在的通信错误。

网友E: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考虑重启整个系统。

网友A:
更新软件和固件

网友F:
SCL和SDA引脚存在短路或断路?

网友G:
可以考虑使用软件模拟I2C。

网友H:
SCL和SDA引脚在STM32F4上的复用功能未正确配置。

网友I: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观察这些信号的时序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