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是否可以在同一个 EXTI 上使用 2 个引脚?

楼主(2024-10-29):
我想在不干扰主循环的情况下读取 EC11 编码器,因此我决定使用中断。

我可以将编码器的引脚 A 和引脚 B 都连接到 PA1 和 PB1,并仅使用 EXTI1 将开关事件映射到同一个中断例程吗?

网友A:
在STM32微控制器中,EXTI(外部中断线)是用于处理外部中断的机制。每个EXTI线可以与多个引脚关联,但这些引脚必须属于同一组(例如,同一组的GPIO端口)

网友B:
就是你想让这俩IO,但是实现是一个中断信号

网友C:
STM32EXTI线可以与同一组GPIO端口的多个引脚关联,但每个EXTI线只能处理一个中断事件

网友D:
确保PA0PB0的中断优先级相同,否则可能会导致中断处理顺序不确定

网友E:
中断标志清除,在处理完中断后,务必清除相应的中断标志,以避免重复触发中断

网友F:
我觉得应该是不行吧,这样的话

网友G:
我记得STM32应该有个编码器接口吧,你可以接上去啊

网友H:
我觉得不太行啊,这样是不是有点冲突呢

网友I:
不建议这么使用,感觉不稳定呢

网友J:
你可以试试,不过我觉得应该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