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使用 STLıNK 端口进行 UART 通信

楼主(2024-10-29):
我使用的是STM32H747I-DISCO。

我想使用ST-LINK V3E端口作为UART通信端口。我正在配置 USART1 并使用 HAL_UART_TRANSMIT 函数。

下载代码后,我关闭 ST-Link 连接并使用串行终端查看结果,但没有任何反应。

我缺少什么?

网友A:
硬件连接问题吧,检查连接线和接口是否有损坏或松动。

网友B:
可能是中断和DMA配置问题

网友C:
检查传递给HAL_UART_Transmit函数的参数是否正确,包括UART句柄、数据指针和数据大小。

网友D:
检查USART1的引脚配置,通常TX引脚连接到PA9,RX引脚连接到PA10。

网友E:
连接硬件:使用适当的线缆将ST-LINK的TTL串行端口连接到STM32微控制器的UART接口。确保连接正确无误,包括TX(发送)和RX(接收)的连接以及电源的连接(如果需要)。

配置STM32微控制器:在STM32CubeMX或直接在代码中配置微控制器的UART接口。设置正确的波特率(通信速度)、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参数。确保配置的UART通道与ST-LINK连接的通道相匹配。

配置ST-LINK: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通过ST-LINK的配套软件(如STM32 ST-LINK Utility)配置ST-LINK的参数,如波特率等。确保ST-LINK与STM32微控制器之间的通信参数匹配。

编写代码:编写用于UART通信的代码。这包括初始化UART接口、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使用HAL库函数(如HAL_UART_Transmit和HAL_UART_Receive)或自定义函数来执行这些操作。

编译和烧录:使用STM32CubeIDE或其他工具编译代码并烧录到STM32微控制器中。

测试通信:完成硬件连接和软件配置后,可以通过ST-LINK的USB接口连接到电脑,并使用终端软件(如PuTTY、SSCOM等)测试UART通信是否正常工作。在终端中应该能够看到发送的数据,并且能够发送数据到STM32微控制器

网友F:
可能是硬件故障,如ST-LINK V3E损坏、开发板上的UART接口损坏等。

网友G:
在使用STM32H747I-DISCO开发板时,如果你想使用ST-LINK V3E端口作为UART通信端口,并配置USART1进行通信,但发现串行终端没有任何反应,可能存在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H:
确保你正确连接了ST-LINK V3E端口的UART引脚到外部串行终端设备。通常,ST-LINK V3EUART引脚是PA9TX)和PA10RX

网友I:
外部串行终端设备,确保外部串行终端设备(如USBTTL模块)正确连接到ST-LINK V3EUART引脚,并且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设置正确

网友J:
USART1配置是否正常啊,确保你正确配置了USART1,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

网友K:
检查引脚配置,确保PA9PA10正确配置为USART1TXRX引脚

网友L:
建议检查波特率,确保外部串行终端设备的波特率与USART1的波特率一致

网友M:
可以检查电源,确保开发板和外部串行终端设备都有稳定的电源供应

网友N:
使用逻辑分析仪,如果可能,使用逻辑分析仪监测PA9PA10的信号,确保数据正确传输

网友O:
查阅STM32H747的参考手册,特别是关于USART1GPIO配置的部分,确保所有配置和操作都符合手册中的规范

网友P:
我觉得可能是你串口配置不对,你用cubemx试试呢

网友Q(2024-12-30):
ST-Link V3E 本身并不直接提供串口通信,而是用于调试和编程 STM32 微控制器。

网友R:
若要使用 ST-Link V3E 进行 UART 通信,可能需要额外的步骤或者更正一些设置。

网友:
还可以这么做?第一次听说link也可以实现串口通信。

网友S:
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