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的keil工程模板HC32L19x_Template_Rev1.1.0无法编译

楼主(2024-10-29):
纯MCU新手请教,我下载了 华大的工程模板  HC32L19x_Template_Rev1.1.0,然后使用 Keil uVision V5.40 版本 的默认编译器 V6 编译时无法编译通过。
我想请问下,这个工程模板是不是基于 Arm V5 编译器的,所以才导致无法正确编译。
多谢了。

网友A:
不可能,肯定是你自己搞错了

感谢回复,是个新手,请指教

楼主:
下载模板并解压后在我的硬盘上的完整路径是
D:\learn\mcu\HC32L196PCTA\driver&example\HC32L19x_Template_Rev1.1.0\HC32L19x_Template_Rev1.1.0\example\MDK\HC32L19X.uvprojx
我直接使用 Keil 打开这个项目
然后在 Target 选项卡中的 ARM Compiler 中选择的
Use default compiler version 6
然后 Build ,就出现以下的错误,
我的Keil 中没有安装 Arm compiler V5 的编译器,是我理解错了吗

*** Using Compiler 'V6.22', folder: 'C:\Users\computer_name\AppData\Local\Keil_v5\ARM\ARMCLANG\Bin'
Build target 'HC32L19X_Release'
../source/main.c(55): warning: In file included from...
../../common\hc32l19x.h(116): warning: In file included from...
C:/Users/computer_name/AppData/Local/Arm/Packs/ARM/CMSIS/6.1.0/CMSIS/Core/Include\core_cm0plus.h(116): warning: In file included from...
C:/Users/computer_name/AppData/Local/Arm/Packs/ARM/CMSIS/6.1.0/CMSIS/Core/Include\cmsis_compiler.h(32): warning: In file included from...
C:/Users/computer_name/AppData/Local/Arm/Packs/ARM/CMSIS/6.1.0/CMSIS/Core/Include\cmsis_armclang.h(282): error: unknown type name 'inline'
  282 | __STATIC_FORCEINLINE int32_t __SSAT(int32_t val, uint32_t sat)
      | ^
C:/Users/computer_name/AppData/Local/Arm/Packs/ARM/CMSIS/6.1.0/CMSIS/Core/Include\cmsis_armclang.h(47): note: expanded from macro '__STATIC_FORCEINLINE'
   47 |   #define __STATIC_FORCEINLINE                   __attribute__((always_inline)) static inline

网友B:
直接甩代码。。。不用解答了(你自己好好研究基础问题)

网友C:
图都不截,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甩代码。。。不用解答了(你自己好好研究基础问题)

爹妈生你的时候就会编程了啊

66666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甩代码。。。不用解答了(你自己好好研究基础问题)

这是直接粘的代码吗,这是编译的输出结果。我求你来这里回答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