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OTG 设备状态寄存器的 DEVLNSTS[1:0] 似乎显示了错误的逻辑电平

楼主(2024-10-29):
设计上采用STM32U595VJT6。 MCU的OTG部分在USB设备模式下工作良好。它具有 USB 闪存盘的功能。但是当我从 OTG 设备状态寄存器(地址偏移量为 0x808)检查逻辑电平时,出现了问题。如果USB线插入就可以了,DEVLNSTS[1:0]全为零。但当USB线拔出时,DEVLNSTS[1]为0,DEVLNSTS[0]为1。也就是说USB_D+为0,USB_D-为1。但USB_D+的真实逻辑电平为1(约3.3V),USB_D - 为 0。

我是否误解了什么?

网友A: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当USB线拔出时,OTG设备状态寄存器(DEVLNSTS)中的DEVLNSTS[1:0]显示USB_D+为0,USB_D-为1,而实际的逻辑电平却是USB_D+为1,USB_D-为0。这种情况可能表明存在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B:
检查USB_D+USB_D-的连接是否正确,确保它们没有反接

网友C:
确保USB_D+线上有正确的上拉电阻(通常为1.5kΩ),并且没有其他电阻干扰

网友D:
OTG控制器配置,检查OTG控制器的配置,确保其正确识别USB线的插入和拔出状态

网友E:
中断处理,确保在USB线拔出时,中断处理程序正确更新DEVLNSTS寄存器的值

网友F:
读取时序的问题,确保在读取DEVLNSTS寄存器时,USB线状态已经稳定。如果读取时序不正确,可能会导致读取到错误的状态

网友G:
寄存器映射,确认DEVLNSTS寄存器的地址偏移量(0x808)是否正确,以及是否有其他寄存器映射到相同地址

网友H:
电源稳定性,确保MCUUSB接口的电源稳定,电压波动可能会影响信号的逻辑电平

网友I:
使用逻辑分析仪监测USB_D+USB_D-的实际电平,并与DEVLNSTS寄存器的值进行对比

网友J:
逐步调试代码,确保在USB线插入和拔出时,DEVLNSTS寄存器的值正确更新

网友K(2024-12-30):
在STM32U595VJT6的USB OTG接口中,DEVLNSTS寄存器的状态值反映了USB设备的连接状态以及信号线的逻辑电平。

网友L:
你提到的问题涉及DEVLNSTS[1:0]的状态以及USB信号线USB_D+和USB_D-的真实电平。

网友M:
你能确认一下USB的连接是否稳定吗?有时候接触不良也会导致这些电平问题。

网友N:
可能是OTG部分的某个寄存器没有完全更新,检查一下所有的相关寄存器设置吧。

网友O:
USB线拔出时,DEVLNSTS的变化看起来有些奇怪,建议仔细查阅一下芯片的数据手册,确认这个寄存器的行为。

网友P:
你是不是在USB拔出的时候没有及时清除相关的状态寄存器?可能导致了电平不一致。

网友Q:
这个情况看起来像是USB硬件端口的初始化问题,确认一下端口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R:
你检查过USB线和连接器的接触问题吗?有时候小问题也能引发这种现象。

网友S:
可能需要检查一下USB的驱动程序和配置,看看是否有其他影响USB信号的设置。

网友T:
在电平问题上,注意是否有外部电干扰影响到信号,尤其是在USB插拔的瞬间。

网友U:
试试加些调试日志,看看USB拔插过程中寄存器的变化,可能有更多线索。

网友V:
可能是寄存器值更新延迟导致的,检查一下时序和USB端口的复位处理。

网友W:
这可能是由于更新寄存器值的延迟造成的。检查usb端口的时序和复位处理。

网友X:
OTG设备状态寄存器中的DEVLNSTS[1:0]用于表示设备的连接状态。如果你观察到逻辑电平显示错误,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

网友Y(2025-01-30):
设备状态寄存器其实是可以知道当前的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