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安装proteus8.15时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

楼主:
安装proteus8.15时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请求帮忙解答一下,急求,需要使用所以要赶紧给下载,求告知。

网友A(2024-11-23):
看不清你发的图片,我觉得可以看看换个仿真软件?

网友B:
其实你换个仿真软件也是可以的,没必要费用proteus

网友C:
我觉得proteus好像仿真STM32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网友D:
直接选择用硬件来搞多好啊,还用软件仿真没意思的

网友E:
这种可以看看你的密码key是不是不对啊

网友F:
我觉得可能是安装权限啊,或者其他的情况有关系

网友G:
这种你看提示的翻译呗,一般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了

网友H:
我觉得可能是安装的时候权限不对?

网友I:
是不是版本或者是啥情况,主要是你的图片看不清,不知道怎么弄啊

网友J:
我觉得可能是你安装的路径权限不够导致的吧

网友K:
缺少文件或权限不足

网友L:
重新下载安装包

网友L: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L:
关闭杀毒软件或防火墙

网友M:
缺少元器件库

网友M:
可以手动添加元器件库。具体方法是在Proteus菜单栏中找到“Library”选项,点击“Library Manager”,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Import”选项,选择要添加的元器件库即可。

网友N:
检查电路连接是否正确,元器件参数是否正确,以及仿真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N:
如果需要使用Proteus 8.15,建议购买正版软件或寻找合法的免费试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