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的ADC采样频率主要和什么参数有关系?

楼主(2024-10-29):
STM32的ADC采样频率主要和什么参数有关系?

网友A:
ADC的采样频率直接受ADC时钟频率的影响。ADC时钟频率越高,采样频率也可以越高。通常,ADC时钟频率由系统时钟分频得到

网友B:
采样时间是指ADC在采样阶段花费的时间。采样时间越长,ADC能够更准确地采集信号,但采样频率会降低。采样时间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来设置

网友C:
ADC的分辨率越高,需要的采样时间越长,因此采样频率会降低。常见的分辨率有12位、10位、8位等

网友D:
如果同时采样的通道数较多,每个通道的采样时间会相应增加,从而影响整体的采样频率

网友E:
单次转换模式和连续转换模式会影响采样频率。连续转换模式下,ADC会持续进行采样,采样频率较高

网友F:
STM32ADC采样频率主要受ADC时钟频率、采样时间、分辨率、通道数和转换模式的影响

网友G:
采样的频率还和对被测目标也有关系,一般要大于2倍才行

网友H:
建议还是看看ADC的初始化吧,就知道跟啥有关系了

网友I:
主要还跟你STM32ADC性能有关系吧

网友J:
一般来说是根据采样时间和分辨率都有关系